[笔记本电脑]
一台Dell笔记本PP25L不充电的维修

楼主(2017-05-17):
               今天修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不充电的维修,戴尔的笔记本型号为PP25L纬创的主板,故障现象是老是提示适配器不是原装,而且不充电,进系统发现,才开始是能充电的,两秒钟后就不充了的。

            拆机发现EC部分有进水腐蚀的痕迹,以为是他的问题,心想这次碰到好修的了,然后就开始处理这个地方,装机测试故障依旧。

             再次再次拆机,找图纸,看板号,纬创、06247-4

            一般戴尔的机器,不充电第一个查的是适配器中间针,实际测量无电压,看图得知,他经过一个Q45转过来经一个R408直接到EC的55脚的,

经过检查是Q45击穿导致,更换后试机器正常充电,附上充电图

网友:
有图的,为啥会看不到呀!

网友:
这个问题判断迅速且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