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760E I7 D2能进系统独显提示不是活动的USB设备不能移除。

楼主(2017-05-17):
神舟K760E I7 D2能进系统独显提示不是活动的USB设备NV860M显卡不能移除。过几分钟提示显示不能移除,换新显卡后不提示了,300多的显卡芯片好贵,机子来的时候本身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显卡移除,一个特别的卡,客户以为就是独显不正常才引起的卡,换好显卡后才知道,其实是两个故障。哪位修到这个问题过?是桥坏了吗?因为客户说过自己用过一块PCIMINI固态硬盘后突然黑屏重启,固态硬盘也坏掉了。现在是独显识别驱动正常,机器能正常进系统,就是在切换到独显后机子后一直卡,很慢,然后桥会发热加重。

网友:
你这个先换了桥看下桥还会发热厉害不

网友A:
使用集显不卡?感觉还是显卡,查一下显卡各个电路阻值,不行就搞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集显不卡?感觉还是显卡,查一下显卡各个电路阻值,不行就搞桥吧

桥换过新的,还是一样的卡。直要切换到独显就卡死,鼠标都卡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