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2830-KK30AMDP-MB开机不显

楼主(2017-05-17):
          N2830-KK30AMDP-MB开机不显,测各电压正常,BIOS一脚1.7V,开机有跳变,刷BIOS,亮机

网友:
流水帐?要图没图,也不见BIOS分享,这样的贴发出来是做什么用?

网友:
什么都没有哈,

网友:
好爽啊!写BIOS搞定。

网友:
BIOS芯片第一脚是选片信号。

网友:
下次過到这种情况,可秒杀。

网友:
BIOS论坛有呢

网友:
怎么每次我选择了图片,也点了上传,可图片就是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