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850 版号 PLF CSF 45W UMA DSC MB 遇到好多不开机,电流1.00左右,怎么修

楼主(2017-05-17):
东芝 L850 版号 PLF CSF 45W UMA DSC MB 遇到好多不开机,电流1.00左右,怎么修?

接了好多了,没有图纸,显卡,南桥,还有bios都搞过了,就是搞不定

是不是有通病呢?

网友A:
没有图纸,你可认通过显卡供电芯片,查找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来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你可认通过显卡供电芯片,查找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来判断问题。

你觉得是显卡问题??

可是我拿掉内存,电流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没过内存???

网友B:
拆掉电池开机电流1.3A左右不显示,裸板开机电流是1A左右不显示,大都是显卡芯片216-0833000损坏,加焊很少有能亮过的,直接更换新的显卡芯片,注意市场上很多翻新的买回来装上不能点亮的,要全新的,另外此款机器BIOS很少问题。

网友:
1A电流 确实难修  现在全新芯片都难买 全是翻新好点的叫全新 坑死人的就是芯片

网友: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看看能不能测量一下时钟,复位,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电池开机电流1.3A左右不显示,裸板开机电流是1A左右不显示,大都是显卡芯片216-0833000损坏,加焊很少 ...

看来是行家啊,那就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通病的,我遇好几台外接都花屏的。这种一定要换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