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R2.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7-05-17):
ASUS H81M-D R2.0不触发一例
先来看看主角:

损坏的元件,PR825:这个电阻是个0欧电阻,信号为PSON#,是IO到ATX绿线的。

电阻的作用:

 会员9648092元2022-10-16 11:20

网友:
你为什么直接就知道这个地方?

网友:
被腐蚀的板仔细观察是很重要的

网友A:
这速度  比秒杀还快!
很好奇第一张图片 拍的是什么  电阻?

网友B:
这个电阻是什么信号能引起不触发

网友C:
难得楼主分享出来,就是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

网友:
几个图片的亮点  用的拍照神器XX手机  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什么信号能引起不触发

这个电阻是个0欧电阻,信号为PSON#,是IO到ATX绿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得楼主分享出来,就是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

连接电源绿线跟IO的,前阵子我也修到一张,找半到才找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  比秒杀还快!
很好奇第一张图片 拍的是什么  电阻?

确定是电阻,一头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接电源绿线跟IO的,前阵子我也修到一张,找半到才找到它

原来如此,既然是绿线和IO之间的通讯电阻,那出问题肯定不触发。

网友:
我修过此电阻坏。

网友:
楼主厉害,有个一样的板,已修复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啊直接可以找到

网友E:
H61是822排阻,难不成H81会变成0欧电阻了。

网友:
好东西啊,值得一流

网友(2017-07-11):
楼主能不能把点位图共享一下呢??谢谢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也修到了,这个电阻腐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是822排阻,难不成H81会变成0欧电阻了。
真是这样就好了,店里料板上的822电阻都快被我拆完了

网友:
老板厉害,想问下,你修主板上的检测卡,多少钱一个?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望告知,谢谢

网友(2017-09-28):
学习了,我现在也碰到一块,短接绿线能开机,不触发,研究中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行,今后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