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5进水,多故障心酸二修路(船长附体,一步一个坑)

楼主(2017-05-17):
上个月船长联想S400泪奔维修的帖子,看的很是欢快,心想船长老司机,站在维修食物链顶端的男人,接接疑难杂症、二三修的机子也算是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了,没想到转眼就给我也来这么一发,这回可欢快不起来了
故障机联想ThingkPad E445 板号:LA-8126P,AMD,独显
同行拿来说是进水开不了机就留下了,同事拆开发现主板已经处理过,桥待机1.1VALWP供电上下管焊盘烧没,上家已经换了管子飞了线,BIOS和密码芯片也动过,上电有待机不触发,我忙完之后板子就转到我手上,接下来就是蛋疼的开始
(过程中一路的不想修,所以没拍什么图片,还好我口活好,深入,浅出,应该能说得清楚,各位且听、且看、且加分咯)
看到这么严重的短路第一步先查保护隔离(大短容易烧隔离管,习惯了要先戳一下,不然短路修好了可能不充电或者电池加适配器大电流),一测问题就来了

隔离管PQ304挂了,换之
再次上电,仍然有待机不触发,测3.3V、5V正常,测烧掉的桥待机1.1VALWP供电0V,果然有问题,看上家居然用细漆包线飞的线,太不靠谱了,还是自己上手重新处理吧

重新换管飞线后上电还是一样,其实看桥待机烧成这样8成桥是保不住了,不过还是先测试一下

断开隔离点后+1.1VALWP就有了,宣判桥死刑成立,立即执行
ThinkPad的桥,你们懂得,黑胶,我干第二遍才干下来,一口气没沉住还把晶振边上的几个电阻电容干跑偏了,人懒拆桥前又没拍照(教训啊),谐振电容电阻好判断位置,但是另外两个跑偏的小电阻我是又百度又淘宝又求图又查点位,才终于在一个有可以与之代换的桥的主板点位图上找到玄机,赶紧补上

接下来就换桥咯

换好桥之后,待机正常,按开关能上电到1.2然后,然后就掉电了。。。
不装CPU上电到0.36A,各电压都有,CPU供电测得0.8V,正好手里有台AMD 的机子,是A8 4500M的U可以通用,一测,哎,AMD的U你懂的,不争气
他的U坏了,上我们确定好的U,开机,上电1.2,掉电。。。我去,还有问题
逼得我不行只能出大招了,召唤神器

将上图放大,得下图

结果很明显了,怎么看都是这个+CPU_CORE_NB的问题,大家都跑的好好的,突然你就掉队了,那我得来教育教育你了
供电问题无非芯片、管子、滤波电容三大主犯,先削滤波电容(没别的,好换)

换好后,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哈哈

开机一堆警报,没一会掉电了,再开有时能开有时掉电,想想估计还是CPU供电那不行,拿起烙铁又一顿削

这回开机可算是稳定了,进PE测试,发现有一USB口不来,主板上一看原来边上的USB供电转换芯片都没了,偷懒就直连,不过我习惯还是换一个上去,这种芯片料板上多得是,直接拆一个装上就行(代换需要注意的只有一点,第4脚EN有高电平开启的有低电平开启的,一般低电平开启的用的多一些,换错了不会烧,只是供电转换不出去)

换上后USB口好了,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只是……

这个是什么鬼

每次开机都来个报错,不管他吧也能进系统,但是同行报的是换板,这个可交不了差啊,查了半天,花了我好多金币,说是密码芯片问题,要换芯片,或者用U盘刷程序什么的,头都大了
后来同行来了,说是以为修不好所以已经定了新主板,不过这块板也先带去跟顾客沟通
再后来?  我管那个呢,修得怎么累,早点甩啊

补充内容 (2018-4-5 11:37):
最后开机报错0189、2201、0177的问题,是找了一块一样的料板,从上面拆了密码芯片U2201换上解决的

网友A:
你得到老师的真传了  AMD都可以修好 重要的是  黑胶

网友B:
你是怎么拆开那个桥的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   到现在还在摸索

网友C:
双通怎样调触发电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到老师的真传了  AMD都可以修好 重要的是  黑胶

哎,别提了,看着几张图,修了好几天,累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拆开那个桥的

上BGA 干了两遍才赶下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通怎样调触发电平呀

和单通道一样,一般用1通道做触发通道,所以调1通道的就可以了,2通道只是对照通道不用设置触发电平的

网友D:
牛X  ...
你得到老师的真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牛X  ...
你得到老师的真传了

还差的远呢,我这是被逼无奈啊,老板要留老客户,非得要修这破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差的远呢,我这是被逼无奈啊,老板要留老客户,非得要修这破机子

兄弟没两把刷子老板也不敢把重要老客户交你手啊,正好给你过关斩将的机会。。。今天把分加完了,不然给大神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F:
请教这个黑胶桥的取下方法,看你取的很好,我每次都会掉那么几个点

网友:
不多说了   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这个黑胶桥的取下方法,看你取的很好,我每次都会掉那么几个点

我一般是连干两次,第一次温度到了也不强取,然后再干一次温度到了再取,有时也会掉几个点的,这次运气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连干两次,第一次温度到了也不强取,然后再干一次温度到了再取,有时也会掉几个点的,这次运气好 ...

哦,受教了,下次我也试试,谢谢!

网友:
楼主的口活是不错,看的明白。学习了

网友G:
密码芯片不能拆掉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密码芯片不能拆掉麽?

有数据交换的,应该不能把,后来同行拿走了就没研究了

补充内容 (2018-4-5 11:40):
后来我试过了,直接拆掉密码芯片是不行的,开机还是会报错,最后是找了同样的料板,换了密码芯片好的

网友:
我每次都会掉那么几个点

网友:
LZ这技术可以,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有点位图??求共享我下桥掉点了!!找点位看点接哪里准备补点

网友:
高手呀 就是不知道能收同行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