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洗板水自吸瓶按压无法出水解决办法

楼主(2017-05-17):
在维修过程中,一般都会使用到洗板水洗板子,大多数人都会使用下图中的自吸瓶装洗板水,使用非常方便且卫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

令人讨厌的是,往往在每天第一次用自吸瓶取洗板水的时候很难出水,经常是拼命快速按压,偶尔能成功一次,基本上没个5分钟,很难搞定。当时的心情就是。但是一旦按出水之后后面就非常顺畅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在baidu上也搜索过,有网友建议将下图中的那个孔堵住,我尝试了,难堵不说,还没啥作用。

后来在一次去乡下老家打井水的时候,顿悟了。打井水用的是手压抽水机,想成功抽出水,先要用点水倒入顶部的那个口中才行,否则橡皮圈密封性不够,水吸不上来。

这不和那个自吸瓶一个道理嘛。回到家里,用了一个小瓶子装少许洗板水,自吸瓶在使用前先往瓶口倒上少许的洗板水,溢出洞口即可,尝试按下,没几下就正常出水了。

顺便上张自吸瓶拆解图,分析下原理,其实结构很简单,见图。

困扰我一个星期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分享出来给各位坛友,如果你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你有更好的解决自吸瓶不出水的方法,欢迎探讨。

网友A:
管道原理  有很多东西实物和人 都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

网友B:
其实不出水的原因吧、也有的是焊膏或者松香堵住了

网友C:
我直接用铜芯的瓶子 20多块 钱  网上很多 不会被洗板水腐蚀

网友:
也是用铜芯的瓶子,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用铜芯的瓶子 20多块 钱  网上很多 不会被洗板水腐蚀

铜芯的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隔夜就按不出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出水的原因吧、也有的是焊膏或者松香堵住了

也有可能,不过我一般情况下焊膏不会碰到瓶口,都是用棉花棒或者无纺布。

网友:
方法不错,明天试试

网友D:
双逆止阀工作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用铜芯的瓶子 20多块 钱  网上很多 不会被洗板水腐蚀

我的下面那根管子破了,你说的那根管子是铜的吗?

网友F:
拆开  清洗  看看钢珠腐蚀没有 如果腐蚀  换掉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复杂吧

网友G:
塑料瓶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之前也用这种,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早就换了玻璃瓶的,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玻璃瓶里面的吸管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塑料瓶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之前也用这种,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早就换了玻璃瓶的,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看来金属管就没这个问题,关键我还买了好几个这样的瓶……扔掉可惜啊,等用完了换玻璃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开  清洗  看看钢珠腐蚀没有 如果腐蚀  换掉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复杂吧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但我这个应该还没有到腐蚀的程度,才用两天就这样,换了一个也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逆止阀工作原理。

很专业的解答: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道原理  有很多东西实物和人 都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

真理!您比我领悟的更深了几个层次

网友:
还需要先倒点,那前提是要首先有洗板水,有了就用了,哈哈!不过还是很轻陪你的想法!

网友H:
一般不行,我拆了再装就好了!

网友:
我的都吸不出来了

网友I:
瓶口上的洗板水挥发后还可以持续保持能使用吗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堵眼我也试过,不行,这个方法看着有门,回去试试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不行,我拆了再装就好了!

下次你试试我这个方法看看,我这边每次都能成功

网友:
我每次按 按半天出不来 可把我记得半死  一会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瓶口上的洗板水挥发后还可以持续保持能使用吗

我一般维修开始的时候这么操作一下。感觉挥发个半小时没问题的

网友J:
这是出水的方法  但是不实用啊  你准备了另外一个可以直接出水的瓶子   又何必2个瓶子同时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出水的方法  但是不实用啊  你准备了另外一个可以直接出水的瓶子   又何必2个瓶子同时使用啊

我基本上只在维修开始的时候这么弄一下,后面就不需要了,除非中间隔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1,2个小时以上吧)。不过楼上也有提到用好一点的铜芯玻璃瓶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K:
压不出水,急了我就直接把软毛刷升瓶子里去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好人!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压不出水,急了我就直接把软毛刷升瓶子里去

我也这么干过……:ciya: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下面那根管子破了,你说的那根管子是铜的吗?

网购搜铜芯酒精瓶 就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网购搜铜芯酒精瓶 就有了

今天就买了一套,是玻璃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就买了一套,是玻璃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铜的 酒精是泡不坏的 塑料的管子 酒精一泡就裂了  我换了好多塑料的瓶了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试试

网友:
谢谢老板,学了一招

网友L:
哈哈  能人太多了  直接 手压熟料屏就好   那么麻烦  修个 电脑 可以 买多少个这个 东西了

网友:
老哥稳啊,,我都是猛怼几下,,再不出来就开盖直接弄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  能人太多了  直接 手压熟料屏就好   那么麻烦  修个 电脑 可以 买多少个这个 东西了

等我把这个瓶子消耗掉,再买玻璃瓶的,估计就没这问题了,暂时先这么撑一下

网友:
直接重新买个新的又不贵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这个方法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不是很方便,那个辅助的小瓶子里的水容易蒸发掉,经常要往那瓶里加洗板水。
我已经放弃这个方法了,直接买了个玻璃瓶,金属管的那种自吸瓶,目前尚未碰到不出水的问题。这种塑料瓶子真的不好用,大家以后尽量别买。

网友:
这办法好,下次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7-06-16):
塑料管会被酒精泡裂的 用铜芯的酒精瓶就不会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