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4开机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5-17):
型号:HP Q114板号:DAOU36MB6D0 REV.D
故障现象: 插入适配器,适配器接口灯不亮,触发后电流0.1-0.15左右掉电,会从复上电

目测主板没有进水过的痕迹,测量各电感对地值正常,触发后掉电后,但3/5V、RSMRST都正常
接下来测量桥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后有没有发出高电平的SLP信号:

显示是桥收到了开关触发信号,且发出高电平的SLP信号,但是很快SLP信号先掉,这是广达代工的,掉电必查HWPG,于是先把SLP_S3#跟HWPG对比:

结果是SLP_S3#先掉,那这儿就追查SLP_S3#跟后面开启二级电压的开启信号对比了:

结果还是SLP_S3#先掉,(原本想到的可能是带不起后面的负载,但是3/5V自举升压正常,3/5V电感后端跟SLP_S3#信号对比,也是SLP_S3#先掉)这里只有去查桥的待机条件。
当查到VCCSUS3_3的时候,发现电压不正常,然后追查来源:如图,由待机3V通过PU6转换产生

接下来查PU6的工作条件:有瞬间的开启信号,但发现芯片的主供电异常,测PR139上端19V,下端才1.5V不正常,断电打下端对地值500欧左右,仔细放大看实物电阻,发现电阻烧了。

PR139电阻为22欧,这里直接用0欧的电阻代替,然后打对地值,500欧左右正常,同时发现PU6外观有像是烧伤的痕迹,用洗板水洗洗,发现又没有烧伤的痕迹了。(这里担心可能是PU6控制场管转换出的几路二级电有短路,导致电流过大而烧坏电阻,顺便一起打对地值,对地值都在200-300欧)
然后上电触发,结果还是一个样,难道是PU6真的烧坏了?之前看到的一点烧伤的痕迹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带着疑虑,找找有没有芯片代换,PU6芯片型号是SLG55448VTR,还好之前买过还剩3个,换好后上电,结果触发后瞬间一缕青烟飘起。。。PU6就烧了,这次是个大坑,十分明显。。。立马断电,拆下PU6打所有引脚的对地值,发现PU6第17脚对地值为0,根据图纸明显不正常,电阻PR136没有装,那么只剩下电容PC105了,直接拆掉PC105,结果不短路了。其他各个引脚全部正常。

还好有多的芯片,直接换上,再次确定所有条件正常之后,再插适配器,这时适配器灯也亮了,说明待机电路已经全部正常了,触发电流上来了,接屏亮机

测试过正常,已经开始装机了,晚上匆忙发帖,有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多多指点,刚才烧坏个芯片,怪我太粗心了,大家千万别学我,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啊。发帖不易,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请加分鼓励下,谢谢

 会员305455300鑫豆2023-11-25 15:33

网友:
很明显的缺电压啊

网友:
可以呀这个思路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slp 掉电没有干桥却从工作条件查起,不莽撞,细心,工匠精神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结合,堪称佳作!

网友:
我遇到有同样故障 是刷BIOS好的  你辛苦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啊,波用的不错

网友:
前车之鉴,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A:
PR139是2.2Ω   ?      是22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139是2.2Ω   ?      是22Ω吧

thank you~看得真细心!加分表示鼓励

网友:
思路很好啊

网友:
这才是修机的正确方式啊

网友B:
原来的PU6应该还是好的吧!就是PC105坏了引起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用的那是杠杠的呀

网友:
这帖子确实是用心做的,很好,还有箭头指向,呵呵,太周到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R139是2.2Ω   ?      是22Ω吧

楼主,第七张图片下部的文字 是什么呀? 被水印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PU6应该还是好的吧!就是PC105坏了引起的问题。

原来的PU6也烧坏了,只是烧伤得不太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七张图片下部的文字 是什么呀? 被水印挡住了

点击图片可放大,这句话是:EC收到SLP_S3#为高后,发出MAINON开启二级电压

网友C:
电容短路就冒青烟 这脚是线性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短路就冒青烟 这脚是线性开启?

这不是线性开启,这是芯片输出的供电短路了,才又烧了芯片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确实好修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很详细易看易懂!

网友:
分析得比较详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嗖嗖的

网友:
数字示波器是个好东西,能看到s3先掉锁定slps3,想到南桥待机不满足。一般南桥待机不够,会不发出slp s3。这样会放过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修的这样也不错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确实牛 一般我们修机器就算查到SLP问题 都是直接干桥 干完桥了 才会查桥的工作条件 事实证明 有的时候耐烦一点 确实可以省很多事  加分

网友:
用示波器。事半功倍

网友:
不用示波器真不好判断!有个好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现在开店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网友:
用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很不错学习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楼主好技术,电路理解的很透彻,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弱弱的问下怎么同时把两个信号在示波器上显示出来?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缜密。示波器用的不错哦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心不错啊,佩服

网友:
发帖时间都比你维修时间要长了吧

网友:
好思路,SLP信号先掉,这是广达代工的,掉电必查HWPG,于是先把SLP_S3#跟HWPG对比,这是好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维修教程,学习了

网友:
思路 很好

网友:
有是示波器好修点,楼主技术也不错,

网友:
图文并茂 而且还有箭头标示  辛苦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你的经验

网友:
越来越发现示波器的重要了,尤其对于掉电的机器来说

网友:
能修好 赚到钱钱就厉害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厉害。

网友:
修得很用心啊!精华帖  可做借鉴!

网友:
电压还没出齐吧

网友:
楼主细心,查到SLP_S3#信号不正常却没有干桥,而是去查桥的待机条件,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给楼主加分

网友:
碰到这种掉电的问题,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
抓波能手,思路老练。维修不易,发贴详细,已加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的修机就是又快又准 找到问题点 3分送上

网友:
非常详细的维修。SLP从工作条件查起。点个赞

网友:
感觉自己就是小白,还是要努力学习才行,讲的很详细

网友:
缺电压,上次我有个好像就是这个板子没有修好,忘了啥问题了,修的头疼,你这思路是太清晰了

网友:
思路很好 ,拆下芯片 应该先量一下周边的电容是否短,

网友:
加分支持 修的真仔细

网友:
SLP_S3先掉的话,可以直接对比桥的待机电压好RSMRST#和SLP_S3#哪一个先掉,一般桥待机条件出问题,SLP_S3#才会先掉

网友:
楼主一堆的迅维套路啊,我也是迅维出来的,修得很好。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很新吧,2代还是3代的超极本吧。

网友:
花了心思,学习了。

网友:
设备与技术到位,学习谢谢了!

网友:
设备与技术到位,值得学习借鉴啊!

网友:
大神讲解的很详细 谢谢 向你学习

网友:
我手里没有示波器 也没有用过示波器 最近想入手一台 不知道使用这个上手难不
勤致
示波器上手不难,但是使用起来,你要知道所修的机器的时序才行
详情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带感啊 修掉电就是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