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50笔记本右侧USB小板是怎么供电的?我想知道这个的电路图

楼主(2017-05-17):
联想b550笔记本右侧USB小板是怎么供电的?我想知道这个的小板的电路图

网友:
图纸上木有吗

网友:
都是有PWM电路芯片组合,没图纸就看线路了

网友A:
和笔记本的普通pwm供电差不多,可以找个别的pdf原理图参考跑线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笔记本的普通pwm供电差不多,可以找个别的pdf原理图参考跑线路修

好像小板上有个贴片电阻

网友:
5V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