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3D TOUCH无法使用

楼主(2017-05-18):
一台6s,一台6sp,都无法使用3d touch,按压屏幕没反应,座子阻值正常

网友:
从何下手,老师们

网友A:
是不是3D触控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D触控板坏了?

换过屏了,还是不行

网友A:
3D touch是在指纹排线上的,查一下指纹排线座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 touch是在指纹排线上的,查一下指纹排线座阻值看看

原理图上会不会有标注 3D touch字样?

网友:
主触摸,副触摸,硬盘底层数据都有可能。

网友:
值正常不代表芯片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 touch是在指纹排线上的,查一下指纹排线座阻值看看

搞定了,确实是在指纹排,有个2.85v供电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个触摸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