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

楼主(2017-05-18):
对地打阻值
把万用表开到二极体档,然后红色表笔接地,黑色表笔接欲测量之位置。然后看万用表上的读数即可  一般用在测量各个基本电压如12V,5V,3.3V,5VSB,3VSB等是否对地短路和量测控制信号和AD信号线是否短路和开路。
二极体测试法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测试方法,例如在主板不加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来测量ATX插座上的12V,5V,3.3V是否对地有短路或微短现象。来确定上述的几个重要电压是否短路。又如测量PCI上的AD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确定南桥到PCI的AD线是否有开路和短路,来判断南桥工作是否正常。测量USB口,网卡接口,COM口,LPT口信号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用来判断相应的端口和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等。

有很多新手朋友对于上管和下管不知怎么区分,我给大家提供二种快速找出上管下管的方法:  一、通断法:万能表打到二极管档,一支笔接电源插座红5V或黄12V,另一支笔接MOS管D极,蜂鸣且数值为0则此管为上管,不响则为下管。  二、对地打阻法:红笔接地,黑笔接MOS管S极,显示0的为下管,显示40左右为上管。  上午在论坛里看到说有人开维修店,需要买什么元件。其实我告诉你不需要把买太多的元件一次性全部买回来。  买点实用的就好。

主板供电电路是否短路
红线(20脚)对地正常阻值380欧;
绿线(14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75欧;
橙线(11、1、2)对地正常阻值3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100欧;
黄线(10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紫线(9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灰线(8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网友:
这可以地,不错

网友:
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