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有点氧化的QFN封装焊接

楼主(2017-05-18):
如题,有些QFN封装的芯片买来的时候引脚有些氧化了不好上锡,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的呢?

我的经验是先用橡皮擦一下引脚及中间的接地,然后在涂上焊膏,再上锡就很容易了

网友:
我是用刀片刮的

网友:
这个好弄哦。稍稍搞搞就行了。

网友:
用废锯条处理一下就好上焊了

网友:
刀片、锯条以前都用过,感觉最好用的还是橡皮擦

网友:
我也是用刀片刮

网友:
直接烙铁上锡,风枪吹上

网友:
处理一下氧化层就好上锡了,橡皮擦,细沙纸都行

网友A:
直接涂焊膏  洛铁拖一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涂焊膏  洛铁拖一遍就可以

有些不好挂锡的以前用刀片刮,后来感觉还是橡皮最好用

网友:
我一般是使用洗板水擦几次,然后使用烙铁上锡很容易的

网友:
涂点好焊膏,就是活性好的,用烙铁一下就能上。

网友:
哈哈  把大师们都给钓出来了

网友:
刀片刮干净,上有铅焊锡

网友:
一般买来这种都是放了很久的,良率很低,我一般使用打砂纸磨几下,就好上焊锡了

网友:
沙质橡皮擦

网友:
直接上焊膏,,再用烙铁头带点锡过一遍

网友:
先上锡 再风枪吹上去 最后烙铁旁边补下

网友:
不如刀片来的更好又更更快

网友:
感觉用洗板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