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12r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能进系统

楼主(2017-05-18):
东芝l600 12r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能进系统掉电后电池和充电灯闪烁不能再次开启拔除适配器电源后再次插上才能再次触发。求修过这个毛病的给个建议 。

网友:
电池是不是坏的

网友:
电池不装也一样

网友:
是L600吗?要是的话是EC的问题

网友:
是l600刷ec么

网友A:
掉电后保护 不能再次开机 建议查下供电是够有不稳定不正常的

网友:
加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保护 不能再次开机 建议查下供电是够有不稳定不正常的

是ec问题刷了ec bios测试了几天没有发现掉电情况了

网友:
BIOS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