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摔坏了,有什么办法提取数据吗

楼主(2017-05-18):
客户一个手机,摔坏了。 想要里面的数据。请教一下,光板怎么提取数据

网友A:
估计也只有把手机修好才能弄出数据

网友:
硬盘U逻辑码片没坏就OK不然没办法的

网友:
提取不了,别想啦。只能在不刷机的前提下修好开机,联机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只有把手机修好才能弄出数据

苹果手机只能修好开机读取。

网友:
问下客户有没有打开自动备份功能备份到苹果服务器上

网友:
这个的需要手机修好了才可以读取数据

网友:
智能修好才能读取资料

网友B:
SRX  9000看看你们地区有没有这个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X  9000看看你们地区有没有这个设备

这种设备能解密读取?

网友:
苹果的单板的就只能板修好后进到桌面才能备份。

网友:
腐蚀毒粉速度发生的放

网友:
iphone的数据保密还是做的很好的,目前还没有办法直接从硬盘中恢复数据,只能将原先的机子修好。修不好就无解了

网友:
没办法只能搬板

网友:
如果CPU,硬盘,基带和基带码片没坏,可以整个套件搬到另外一台ID上,就看楼主手工了,平时没事的时候多练练!

网友:
硬盘U逻辑码片没坏然后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