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主板改成V470主板

楼主(2017-05-18):
手上有台联想B470主板CPU供电烧穿了,修不了,手上有片V470主板,基本一样,就是触摸键那里不一样,B470按键是在主板上,V470按键在C壳上,有一排线接在主板接口上,我直接把B470主板上的按键装在V470上,进系统后按键不能用,仔细看了主板没有发现需要改电路,有改过的的兄弟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看图纸,触摸的背面有一排排阻要移动,还有就是触摸接口附近有个电阻要去掉,不然会一直在点

网友:
最好是换一样的板子吧

网友B:
触摸2条数据线有电阻连的.你没有接上去  其它没有什么区别 板号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主板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图纸,触摸的背面有一排排阻要移动,还有就是触摸接口附近有个电阻要去掉,不然会一直在点

嗯,找到图纸,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2条数据线有电阻连的.你没有接上去  其它没有什么区别 板号一样的.

谢谢回复,找到图纸把那两个电阻补上去就好了

网友:
已修好,只要补上图上的R6902和R690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