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1 不开机

楼主(2017-05-18):
IPAD MINI1 不开机
顾客拿来IPAD MINI1 不开机,充电没反应。之前是因为使用到电量低自动关机,几天后充电没反应。
初步判断以为是电池电量低引起的保护,拆机测量电池电压2.5V。正常的机器使用到电量低自动关机的话,几天时间电池电量不应该这么低啊,肯定有漏电。用电源表试机,加电漏电,c8119 c8120发热严重,拆这2个电容测量还是短路。PP3V3的主硬盘供电,检测硬盘供电电容都不发热,确定是电源坏。购买电源后,除胶补线后装电源试机,不漏电,充电开机都正常。

网友A:
楼主 你发那种电路图 叫什么 在哪里可弄到或是买到

网友:
电源芯片坏,拆料板的就行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发那种电路图 叫什么 在哪里可弄到或是买到

这个是PCB图,就是点位图。论坛有。

网友C:
PP3V3的主硬盘供电,检测硬盘供电电容都不发热,确定是电源坏

请问一下,如何检测硬盘供电电容不热呢?  正常的话此电容会发热吗?     还想问一下 怎么判断电源坏。。 在短路的情况下,是我我就拆了电容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P3V3的主硬盘供电,检测硬盘供电电容都不发热,确定是电源坏

请问一下,如何检测硬盘供电电容不热呢?  ...

很简单的办法,断开电感再测,那端短路就是那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办法,断开电感再测,那端短路就是那端的问题。

那么就是L8128 拆掉 测1 还是2短路 如果1脚短路就判断是电源坏了。。  如果1脚短路是一定是电源问题还是说重新植锡电源IC也可以的 ?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如果L8128 1脚OL开路 是不是说明板层断线了?  呵呵。。

网友:
我也换过两个电源芯片,mini1代电源芯片故障率高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点位图中除了连线的点,其他的点都是空点吗?我有一个iPad mini1拆掉电源芯片以后,发现掉了不少点。急需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CB图,就是点位图。论坛有。

请问在论坛的哪儿有呀?

网友:
MINI 1的通病了   但是电源你在哪里买的   现在好多电源装上都是各样的问题

网友:
焊工好才行

网友:
哪些点是空点,哪些点是有效点?

网友:
这个焊接要求比电脑板子高很多,学习中

网友(2017-07-06):
美女高手,学习了!我手头也有一个同型号同故障的机子,按你的思路试着修一下。

网友:
前两天我刚修了台,跟LZ问题一样,,  就问这是通病吗

网友:
你那里料板少么,还要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