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F2A55主板

楼主(2017-05-18):
接一同行机器,技嘉GA-F2A55-D3S测试卡无限循环不亮、拆出主板直接加焊二合一桥,装上CPU、内存、独显、短接开关,测试卡一流小跑到RB,液晶屏正常点亮,反复开关机N多次,都正常亮机,故障排除!上图:

网友:
AMD的就喜欢 虚焊  ,,

网友:
像这种加焊能维持多久

网友:
我觉得会返修啊,amd的板就是烦

网友:
容易 返修的 啊   加焊

网友:
加焊稳定吗?

网友:
这又能用多久呢。

网友:
问下 台式的多少温度  已经焊动了吗?

网友:
虚焊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上BGA加焊的一般很少返修

网友:
AMD的“肾虚”是个“好毛病”

网友:
楼主心细 经验丰富

网友:
加焊桥片主要是让芯片内部的金属点接触更好,但是时间一长肯定不太好,最好的方法是更换桥片,这样虽然成本高点,但是达到了治标治本。

网友:
这样修稳定不,就怕有返修啊

网友:
修个这样的台式机板收不了多少钱  返修一次就赔

网友:
amd的好板值得修

网友:
不管是换还是加焊 返修率都高

网友:
AMD就是神的杰作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还很细心

网友:
学习了 先收藏 看看以后会用到

网友:
现在主要一个主板也没多少钱,换桥的价格,客户一般都选择不修了,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先收藏 不过好多人都说用不久啊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问一下 这种板子 收多钱?

网友:
同行收费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