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EC和待机芯片,开机芯片

楼主(2017-05-18):
看到学习中需要的 对我有用 就拷贝了

电梯直达跳转到指定楼层 1#

楼主(2013-12-03):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

x 不是很清楚笔记本EC和待机芯片开机芯片的关系
请问EC是不是有着电源管理芯片的作用,在开机的时候输出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工作电压;
待机芯片是独立的一个芯片还是集成在EC里面,在待机的时候输出待机电压3 或5 V
开机芯片是集成在EC吗?  还是独立的一个芯片?在开机的时候发出触发信号或者是待机开机都集成在笔记本

QQ空间QQ空间

腾讯微博腾讯微博

网友A:
待机芯片是独立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
待机芯片是3v5v开关电源(由电感,mos管,管理芯片和电容组成。)的管理芯片,一般内部会输出3v5v线性电压。ec芯片是管理上电时序和一些外设的芯片,一般情况i和南桥配合完成开机。它并不输出具体电压,只是输出各路开关电源的开启信号,相当于开关。

楼主:
jkf410 发表于 2013-12-3 16:45"
待机芯片是3v5v开关电源(由电感,mos管,管理芯片和电容组成。)的管理芯片,一般内部会输出3v5v线性电压。e ...

那我按开机键后,待机芯片还会继续提供3或5  V吗?   如果继续提供,那么是否电路上的3/5V供电是否是由开机芯片提供的,或者是开机后开机芯片就断开了,电路上的3/5V是由其他方式提供。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B:
上面的维修师傅已经给你说的很清楚了。3.3v是由待机芯片产生的,而开机芯片只不过是给待机芯片提供开启和关闭的信号而已!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C:
EC是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D:
themaya 发表于 2013-12-3 17:163
那我按开机键后,待机芯片还会继续提供3或5  V吗?   如果继续提供,那么是否电路上的3/5V供电是否是由开 ...

不要说什么开机芯片,没有什么专门的开机芯片,开机只是ec的一个功能,一般它和南桥配合开机,也有个别特殊的,待机芯片的最开始的作用就是给具有开机功能的ec供电的,至于3v5v受不受ec控制,就要看ec的供电是线性3v,还是开关电源的3v。如果是前者它就受ec控制,如果是后者,那么3v就是在ec工作之前就产生了,当然就不受ec控制,另外,3v5v是大多数芯片的供电,它要没了,芯片也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3v5V一直都要有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E:
应该说待机电路。待机电路包括几个芯片和附属电路。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F:
这个去百度应该可以查到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网友G:
待机电路部分基本上是产生开关键电压和EC供电,有时在待机状态下也已经产生3 5V电压,因为3 5V开启电压由待机电路产生;EC其中一项功能就是配合南桥完成开机触发工作,ec芯片是管理上电时序和一些外设的芯片。它并不输出具体电压,只是输出各路开关电源的开启信号,产生各路电压的,相当于开关。有的机器开机还受EC BIOS芯片控制

网友H(2017-05-18):
楼主也应该整理一下啊!这看起来真是费尽!呵呵!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也应该整理一下啊!这看起来真是费尽!呵呵!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迅维有你更精彩!

下次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