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 进水一例 外设引起的cpu核显供电不出

楼主(2017-05-18):
华硕s400c  板号s400ca 2.1    说是进水放了两年多了

   维修不难简单说   一开始不通电,保护隔离有过,  待机看点位是rt8239b  芯片脚位和焊盘已经腐蚀了,测试用up1509q完全可以替换。

8239b的主供电11脚 vin电阻已经烧断 也换。上电待机3 5 v正常   上电0.04掉

pq8108的  3VSUS_ON没有出来    目测是有断线  这个是双管 一时找不到这个代换。 直接从开启无线的q5301取了一个过来  到时无线再强制开启也可以用 。上电0.4-0.6左右挺住   测试了主板大小电压   除了cpu核显不出 大的已经全部出来了  cpu工作了温度上来了

都是懒没拍照 机器已经拿走了   这个我重点是想表达这个机器0.6的  论坛上有看了大部分都是说是bios  我也刷了两个 都是一样    cpu核显不出有遇到内存不过
我这个卡在0.6是卡外设  就是下图这个网卡   供电就这脚位对地  其他的到时正常 慢慢测试给抓到了的  摘了就正常开机了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学习了 先收藏 看看以后会用到

网友:
进水放了2年多不用 这客户……
网卡引起U供电问题的不多见

网友:
小白学习,拿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