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2C 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7-05-18):
华硕X502C 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示  刷BIOS故障依旧,加焊南桥也不行,换个南桥成功解决

网友A:
本人也遇到过几次,外接显示,内屏不亮,换南桥解决。但是我的K55DE掉件了,有好心人帮帮忙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504-1-1.html

网友:
好经验,,lvds来着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遇到过几次,外接显示,内屏不亮,换南桥解决。但是我的K55DE掉件了,有好心人帮帮忙呗!http://www. ...

只能希望有再修的帮你拍照对比下 你可以去迅维群问问有在修的

网友:
好多 新机器显示故障多和桥有关  所以也不要总是修显卡了

网友:
现在好像桥都不结实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