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T DELUXE V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18):
语言表达不是很好,望大家不要介意,细节就省略了些

而且连到其他的地方也确认了,就剩北桥了。
最后觉定换一个

上好之后量了一下ec82的对地阻值正常了
之前才十几点阻值,

这是最后点亮的图片

网友:
是迅维网站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图片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A:
你重复多发一个贴,我把另一个一样的已经删除。

网友:
都排好的怎么又乱了擦

网友:
知道了那个没图片不只怎么会是

网友:
我好像没看到过程,只看见换了一个北桥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历害    语言还得再加强。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 先收藏 看看以后会用到

网友:
兄弟 我有一片 也是CPU没供电      2脚6脚都没电压呢 不什么 问题

网友(2017-11-09):
我修到过两片这种主板  就是PWROK 0.5-.06.换了北桥都没有好,也是一样.昨天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情况。我不想在换北桥。

网友:
我相信有很多人修到过这问题,等高手在发意见,我也尝试断开过PWROK连接的三极管,IO。怪异的是断开后正常,但是任意连接IO 或者三极管 或北桥任意一个零件,此信号都要被拉低,记得就只连接三极管那个开关电路,电压也是被拉低为2.5 6左右。此情况你怎么看。?????????????????

网友: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信号还影响了电源输出的3.3v电压,开机后这个电路不正常的时候电源输出的3.3v就只有2.8-3.00,大家可以看看,剧本小白推测,电源输出的3.3V都不正常,IO何来输出POR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重复多发一个贴,我把另一个一样的已经删除。

板神  这帖子等你的意见,请帮看看以下问题,问题多次回复发出,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