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0 LA-9631P 待机0.07 南桥轻度发热,+5VALWP 滤波小黄电容短路 导致!

楼主(2017-05-18):
联想G400 LA-9631P 待机0.07,可以触发 到电流0.4,待机时 南桥轻度发热,测到U38的 D级 对地1欧姆 短路,电压0.3V, 也就是 +5VALWP对地短路, 2V烧鸡 ,摸到 触摸板 左键的 左边 的 +5VALWP滤波小黄电容发烫!,拆除 修好!
触摸板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如果再配上一张电容位置的图片就更加清楚了

网友:
粘贴了 1张 照片! 怎么 没有显示! 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运气真好,我有0.8a不亮,修不好

网友:
不错修的挺快啊

网友:
这个机器桥坏的不少

网友:
这个 机器 这种故障,我修到两台了,、如果不测量的话,还会 误以为 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