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小一体机开机报警

楼主(2017-05-18):
如题联想小一体机开机报警不显示  通病维修把 d20和u20两只脚链起来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是通病了 我一个修了3个 有的是cpu上面电容短路

网友A:
楼主联想什么型号啊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amd的主机吧

网友B:
能否说下具体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联想什么型号啊

台式机 用的笔记本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下具体型号啊

台式机箱 用的笔记本主板

网友:
是的 垃圾主板

网友C:
这主机,好像是CPU集成的.板子还不便宜

网友:
这机器通病多啊

网友D:
恩,这个老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E:
能否说明一下大概的原理,那两个管子具体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机,好像是CPU集成的.板子还不便宜

主机都是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这个老爱出这个问题。

恩 是的 这机子很多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说明一下大概的原理,那两个管子具体什么作用。

rtc没有电

网友F:
如果说是型号 和板号是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是型号 和板号是最好了

具体的忘了看了 反正台式机箱笔记本主板

网友G:
见过的通病是u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见过的通病是u上的电容

我那个u上面的电容也是坏的

网友H:
这个好像我昨天头疼的机子。。。真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我昨天头疼的机子。。。真是的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

通电报警几声,循环两次

网友:
这都可以  之前没遇到过

网友:
啥子型号吗

网友: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个赚钱呀

网友:
楼主给下具体型号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自己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