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显示LOGO掉电新通病

楼主(2017-05-18):
同行的机器  外设都换了 还是掉电  拿到机后  检测到每次掉电后不能开机  要把电源拔掉才能重新开机  竟然这样  那我就按不触发思路来修   让他掉电我后我开始测试电压  3  5  V  全部都没有了  顺着往下查  发现BIOS左下脚一个105排阻拉低  直接拆掉  OK 测试2小时无问题  收工

网友A:
我想是个例 还是通病 还有待验证吧  除非这个问题修了几台了  才算通病

网友B:
排阻不良拆掉解决,换掉不能好吗

网友C:
又是排阻故障  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个例 还是通病 还有待验证吧  除非这个问题修了几台了  才算通病

遇到很多;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排阻故障  通病有待验证

绝对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不良拆掉解决,换掉不能好吗

不用换 直接拆掉就好了

网友:
华硕机器最不想修  没坐标

网友:
加分  感不感动  下次也看看这排组

网友:
看了下点位图,怎么没看到左下角有个105的排组呢,一般都是103.104.的排组!

网友:
BIOS 左上角有个 105, 左下角  什么都没- - 楼主是写错了还是?

网友:
单个机器不该为通病吧

网友(2017-06-18):
还没有碰到过,为什么不选择换掉呢?

网友:
还是换一个上去的好 毕竟是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