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显示LOGO后屏幕乱跳并掉电.,

楼主(2017-05-18):
thinkpad E40 都知道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机器来时不过内存...

凭经验直接干掉了,显卡... 换好之后触发掉电..检查显卡背面显存连锡了..拆下来重植呗..

再次通电,一路小跑。显示LOGO,以为维修就结束 了。。没想到过一会机器一热就跳屏,花屏然后掉电关机..电流上升到4A.然后掉到0.7A左右,风扇依然在转,屏幕黑了..

我的妈啊,,这个板好烦啊...还是凭感觉直接换了HM65 没想到拆掉点了..哎,补上..换新桥上机一直烤着..

第二天,机器显一过LOGO,运行一会,屏幕又开始乱跳...然后上升到4A 掉到0.7A风扇在转..然后黑屏.

  求大神指导,显卡换的全新无铅的..显存4颗全重植了..CPU内存都换过.. 南桥换了两个...‘’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啊.

网友:
补充一点。,黑屏后关机可再次开机..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  散热片碰到显卡上面的电容了.

网友:
e40是HM55

网友:
怀疑还是显卡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A:
根据描述 故障还需要查下

网友(2018-09-24):
引用 网友A:
根据描述 故障还需要查下

最后还是显卡的问题,淘的显卡质量,大大滴差

网友:
IBM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这显卡打了黑胶的 吧。。。。。。。。。。。

网友:
换主板220,你这成本超过了吧

网友:
换显卡和显存。

网友:
这是显卡坏了,我遇到过,用一会花屏死机直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