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3446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18):
机器拿过来就是这个故障,有时进不去系统掉电,有时进系统鲁大师压力两个小时也不掉,进BIOS不掉电,真心不好搞!!!!!
论坛里有给BIOS的,不知道解决什么问题的,

网友A:
CPU电容是不是大电容呢,如果是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容是不是大电容呢,如果是大电容,换了试试,

DELL的机器,并且是稍微新点的,没有大电容

网友:
内存看一下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不过掉电很快,1分钟

网友:
这种肯定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吧

网友:
不过这种问题也是很难搞的了

网友B:
CPU供电不是不亮亮的那种玻璃封装的如果是就换了吧

网友:
合一个BIOS看一下

网友C(2017-06-20):
楼主搞好了没,我手里也有一台,开机显示两秒中断电,再开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没,我手里也有一台,开机显示两秒中断电,再开再断

没有,让客户主板交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不是不亮亮的那种玻璃封装的如果是就换了吧

换主板了,

网友:
没有规律的掉电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