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没有引导进入系统的方法

楼主(2017-05-18):
装了双系统之后,本来一开始是没问题的,但是关机再开,连引导都不见了,不要着急,教你一个进入系统的方法

工具/原料
不少于2G的U盘
PE系统
方法/步骤
首先,你要制作U盘启动,在我另一篇经验有写。
1最新版大白菜U盘启动盘制作教程
插入U盘,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如何设置,这里就不详细说了,进入bios设置好后,按F10,回车重启
重启时后按住C键盘,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画面
像这样——"GRUB > "
接着就能输入命令了,首先找到你的系统盘。find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bootmgr
find后,floppies后,cd后,有空格回车,然后会出现(hd0,0)之类的提示,记住他。载输入chainloader (hd0,0)/bootmgr回车,这里的(hd0,0)要与刚才出现的提示出现的(hdx,x)一致,注意是零不是欧。(注,如果不行就填(hd0,1)或(hd1,0)或(hd1,1)试试)boot回车,即可启动。
没有引导进入系统的方法
方法二:直接进入大白菜的页面,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开机不用按什么键,选择第一个,回车就可以了,方法一和方法二相辅相成,这个不行用另外一个
没有引导进入系统的方法
END
注意事项
U盘容量不能太小

网友:
受教了 厉害了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这个东西 方法好多种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按照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做完u盘不是自身带着硬盘引导软件吗

网友:
挺好的方法 下回尝试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帮顶了,,,,,,,,,,

网友(2017-06-17):
办法好,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