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dows自带工具解决因引导缺少解决

楼主(2017-05-18):
 1.把系统光盘插入光驱,如没有光驱,可以使用虚拟光驱(如软碟通)。重启电脑,然后按F8键进入系统高级安全选项。如图一
使用Windows自带工具解决因引导缺少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启动的方法
(图一)

  UltraISO软碟通v9内附注册码软件下载:http://www.windowszj.com/soft/302.html

  2.Windows7系统再带的修改工具具有5个功能。分别是启动修复、系统还原、系统映像恢复、windows内存诊断及命令提示符。在这里我们找到“启动修复“点击进入即可。如图二、图三
使用Windows自带工具解决因引导缺少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启动的方法
(图二)

使用Windows自带工具解决因引导缺少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启动的方法
(图三)

  简单的使用以上三步即可进行修复,修复完成后,重新进入看看,你的系统启动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了呢?!

网友:
这个以前用过

网友:
谢谢了,又张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  不过还是U盘 快点

网友:
学习了  涨知识了

网友:
嗯。我也是这养高的

网友:
在碰到这类毛病 试试 还没试过呢

网友:
用过这个方法

网友:
图片没有呀

网友:
还是U盘 快点

网友:
这个 很啰嗦每次 直接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