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总结的几种笔记本BIOS密码超级密码不拆机解密方法,另请高手进帮我解个密

楼主(2017-05-18):
最近接到一个富士通笔记本 型号是LIFEBOOK AH550/5B 一代I5的客户从日本带回来的本, BIOS有密码让我解密,我研究几天没弄开,这里求助一下大神,另外把我知道的一些解密方法奉献给大家:

这个是我要解密的富士通笔记本溢出码 有24位,麻烦有没有大神帮我解个密,或者有其他方法也行:

========================================================================
以下是我总结的方法,论坛我搜了一个大概没有看到,如果论坛有重复,请告知

这里主要说那些笔记本BIOS密码输入错误,然后有一个溢出码的解密方法:

解密工作需要输入密码时请直接回车3次,一般会出现多位溢出码
部分不出溢出码的机器请按照以下方法操作。
提示密码时输入下列:

第一次输入3hqgo3按确定报错之后第二次输入jqw534报错之后输入0qww294e按确定之后出一串字符码。
第一个密码33是数字  第二个534是数字 第三个0294是数字。其它都是小写字母
一般出的位数格式例如:
5位:12345
8位:12345678
16位:1234-1234-1234-1234-123
16位:abcd-abcd-abcd-abcd-abcd
20位:3356-6220-8938-4511-5822
把溢出的代码 在这个网站输入
https://bios-pw.org/

==================================================================================

但是对于型号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除笔记本的开机密码:一是改变机器的硬件配置,
比如把硬盘取下来,再重新启动有可能会自动进入Setup程序,并清除开机密码。二是可以试试在主板上找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俗称818芯片,一般是“MC146818"有24个引脚,短接第12脚和第24脚1秒钟,或者找一个标有” MC14069"的芯片,
把其第14脚对地短接一下,也许可以达到清除密码的目的。

===================================================================================
Phoenix bios 5位溢出码 一般HP老电脑比较多通过下列方法来清除bios密码:

1、准备解密软件unlock6.exe;

2、开机,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错误的密码并回车;

3、重复以上步骤两次;

4、此时会出现一个“System Disabled”的提示,弹出一组溢出密码;

5、在另一台运行WindowsXP的笔记本上,将解密软件unlock6.exe拷贝到C盘根目录下;

6、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键入“unlock6 xxxxx 0”,其中xxxxx代表第四步中的溢出密码;

7、此时系统会生成一组新的密码,可用来进入被锁住的笔记本;

8、进入bios后,用户可自行重新设定密码。

================================================================================
还有一种方法,网上搜索都知道的:

Dos状态下启动DEBUG清除setup密码

  1、把引导盘插入电脑,然后进入纯Dos环境。

  2、在DOS环境中启动DEBUG ,输入如下命令手动清除setup密码:

  _ o 70 16

  _ o 71 16

  _ q

最后,,寻找高手帮我解一下密码,感谢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  收藏了以后遇到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暂时没碰到

网友:
加分了 很实用的技巧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起来

网友:
好经验,果断收藏,加分支持

网友:
非常实用,我今天就要试试

网友:
看来没人能解我的密码

网友(2020-03-26):
惠普的老款笔记本上有溢出码,其它的很少有

网友(2022-10-05):
可以解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