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mbx-240花屏,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上屏不亮,外接花屏,如图,显卡换过了,一样的花屏,可以排除显卡的问题,重点来了,8颗显存啊,如何判断是那一颗有问题呢?
求助,有没有简单方法判断是那一颗出问题。
重要是这块主板没有图纸。一个一个换工程有点大啊,求助求助!!!!!

网友:
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没有现成的显存,料板拆,然后植球再焊接,工程大啊,

网友A:
信我,运气好的话一两次就好了。

网友B:
显存的问题只有一个换我换个,换到第8个才好

网友:
你先4个一起换要好电

网友:
这个花屏一定是显存的事儿,一个个试吧

网友:
这个能显示 你进系统下个扫描显存的软件 应该可以扫描出来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
判断显存VideoMemoryStressTest_1.7 软件

网友:
找软件测试啊

网友:
挨个换。没好办法。。。看运气

网友:
真的是全换完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我,运气好的话一两次就好了。

我运气差,全换完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的问题只有一个换我换个,换到第8个才好

一样换了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YOGA11 笔记本插上电池开机不起 不插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灯闪 ,这是电池的问题吗?求解

有条件的话换块电池试试最好,不行的话,插上电池测一下充电电感有么有电压,看电流表有没有充电电流,有无短路,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
最后换哪俩好的啊,给个提示不

网友:
显存坏的还没弄过,一个一个拆有点麻烦哟

网友D:
重新植珠很难好的,浪费时间,我就遇到过,买了一个新显卡回来,最后都没弄好,退给客户了,贴个显卡

网友:
你这点子太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植珠很难好的,浪费时间,我就遇到过,买了一个新显卡回来,最后都没弄好,退给客户了,贴个显卡

买的显卡 取下来  留着 啊

网友:
是取下来了,要算成本的

网友:
弄显存是一种享受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