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个电路图咋看呢?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5-18):
(图片)

网友:
有开启有供电看看有没输出  没开启就插开启 没供电就插供电

网友:
这里有两三个电路,,说的是那个v

网友A:
一个USB接口和USB供电芯片的电路

网友:
USB过流保护得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USB接口和USB供电芯片的电路

是一个vcc   中间2是数据    另一个是地    对吗?vcc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
USB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
usb的开启与过流保护

网友C:
以JP31接口为例,1脚是USB的5V供电,2、3脚是USB2.0的数据线,4567是地线,边上是一些USB供电转换芯片,也起过流保护作用,楼主是在修USB口故障吗?

网友:
有时候我修不好的时候 我就是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JP31接口为例,1脚是USB的5V供电,2、3脚是USB2.0的数据线,4567是地线,边上是一些USB供电转换芯片,也 ...

: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vcc   中间2是数据    另一个是地    对吗?vcc电压是多少了?

当然是5V了

网友:
哎  我也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