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15寸NEC 版号DARR3AMB6D0。REV:D biosl\亮机

楼主(2017-05-18):
DARR3AMB6D0  REV

原装日本进口15寸NEC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0.6——0.7A来回跳变

屏幕有隐约闪烁

拆机目测无明显的烧伤,掉件,进液

顾客描述该机是跟设备配套,必须修好!内部有专业软件及数据库。

测量主板所有供电正常,于是在网上找了仅有的却只有一个的未知好坏的BIOS。刷上故障直接不加点了,号称网上买的!只有自己想招了。写回原BIOS故障回归

看到mos电池就想放电。

于是~

屏幕亮了起来

奉上BIOS

NEC W25Q64_20170517_152607.zip

网友:
我也是就三板斧 BIOS 电池 BGA

网友:
BIOS是福利 感谢楼主

网友:
这BIOS不好找啊

网友:
索尼的喜欢放电  NEC也喜欢放一下

网友:
这个bios真不好找网上卖的有点时候也不靠谱

网友:
放下电就好了,希望不要复发啊,

网友:
AMD的主板吧

网友:
加分了   不多见的biso 程序

网友(2020-11-30):
这个应该上去先放电

网友(2024-02-07):
你返修了没,故障一样,但我放电无效,放电一分钟了都,替换了你bios里面的me,故障一样。示波器抓波的过程中,电脑莫名其妙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