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M510L 新硬盘检测不到

楼主(2017-05-18):
ASUS VM510L 新硬盘检测不到 旧硬盘 硬盘能检测到。新硬盘好的。请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新旧硬盘所需5V电流各为多大,碰到过好几台4代以后的本子,换1A以上供电的SSD和硬盘都不行。只能换1A以下的。

网友:
没遇到过顶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前的老机子有这种问题,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同意2楼的  可能是供电不够引起的

网友:
换的m.2的ssd吗

网友:
如果是硬盘供电上不足的问题,稍在供电电路上改一下就行。这不难

网友:
先对比测量一下新旧硬盘上的供电,等数据看看那个地方异常

网友:
是不是固态

网友:
查电压 查数据 换南桥

网友:
查一下供电

网友:
多换几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换个牌子的硬盘,

网友:
这种应该是供电功率不够吧。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本人遇到过用旧的机械盘正常,换上新浦科特固态盘全是坏道,但硬盘是正常的。也遇到过用机械盘换杂牌固态尺寸出现差异,装上架子不够长。还有是遇到过新笔记本加光驱架装固态卡机的事情。你的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