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按开机电流慢慢到200然后退回到100定住

楼主(2017-05-18):
6S按开机电流慢慢到200然后退回到100定住
,之前也是这个电流换了U2好了,顾客用了10天又来了
这回没那么幸运,重新换了个U2涛声依旧,不联机U2300也拆了,按道理说不装U2,开机会一直白苹果电流200毫安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来,U2300Q2300两个只要装一个就可以开机。
我这个拆掉U2U2300不说白苹果就连黑苹果都没有看到一个,说明故障点不在于他们两个,会不会是硬盘或者底层坏,不装硬盘是什么电流,硬盘坏又是什么电流,请教群里面的大神们。

网友:
不装硬盘定电流100毫安这样子。

网友:
你这个先修好联机,然后刷机看报错代码更快,不要盲修。

网友A:
拆下硬盘后电流只有40了

网友B:
每个表反应可能有差异!我的电源6S不装硬盘正常板50左右定电流,6代65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个表反应可能有差异!我的电源6S不装硬盘正常板50左右定电流,6代65左右!

拆下硬盘后电流定40  刷机出白苹果转个圈圈,然后灰屏报错4014

网友:
能联机的话 刷机报错  看故障

网友:
先把不联机修好,多换几个u2看看

网友A:
可以联机了报错4014

网友A:
4014是盖子问题还是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硬盘后电流只有40了

那就刷机试试,看报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4是盖子问题还是U问题

上盖的问题多,供电虚焊或者自身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联机了报错4014

这个代码为暂存,上盖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硬盘后电流定40  刷机出白苹果转个圈圈,然后灰屏报错4014

4014是暂存的问题。。你查下。

网友:
6s刷机先验证基带,基带不正常会报4013 4014,你这个可能上次换u2正好加热到了基带或者基带电源。。。。
但是基带部分..会引起不开机吗

网友C:
4014具体得看刷机进度,最好用爱思专业模式刷机看看走到那一步。

网友:
会不会是翘硬盘的时候把U弄虚了

网友:
现在是无限DFU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4具体得看刷机进度,最好用爱思专业模式刷机看看走到那一步。

爱思专业模式刷 无效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