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硬解ID经验

楼主(2017-05-18):
本人还是小白,硬解IPAD的经验还是很少的,这次给大家分享一下硬解Ipad mini2的经验!

很多刚开始挖IPAD硬盘的小白都会比较怕,怕CPU和硬盘周边打胶的芯片虚焊爆锡!
其实不必怕的,只要盖严CPU和打胶芯片就能放心大胆的挖了!
下面分享一下自己的处理方法。

这是我已经挖好的IPAD mini2,小白我因为没啥自信能成功,所以就先挖好确定能行后再拍照的,但是这种方法还没失败过

Ipad mini2我是直接在机子上挖硬盘的,就是将主板掀起来在下面隔几张纸(隔纸是因为外壳会吸热,影响挖硬盘的温度控制,还有也可以防止电池被烤坏)然后将一块和CPU大小差不多的铁块盖在CPU上,再用隔热贴纸粘在上面。记住隔热贴纸多粘厚一些,毕竟是几块钱的东西,不要省,要不挖坏了可就是上千块的事情了!

我用的是快克850D,235度5档风预热1分钟后加焊油,265度6档风吹30秒左右,最后用310度7档风吹15秒左右翘起来的!

翘起硬盘后第一件事是要先检查一下硬盘周边看有没有锡珠,以前经常没注意直接上电,结果大电流,查了好久很郁闷!
其实中间还有点小插曲,我拆完硬盘后量电流是短路的,最后用烧鸡法时,电流可能过大,直接将那个短路的电容击穿了,当时忘了熏松香,所以没法确定是那个电容,虽然不短路了,但是那路对地阻值一直偏低,没办法只能将那路的电容一个个量了,结果发现短路的电容在硬盘下方,可能是那地方吹太久了吧电容吹短路了吧,拆掉OK!

接着就是插液晶刷机试一下,当屏幕显示白苹果和出现进度条后报错40就算成功了!

将拆好的硬盘改一下序列号就能直接用了,我一般是将中间的几位都改为同一个英文字母,这样稳一点!以前就吃过亏,中间几位随机几位数,居然还是有ID的,运气真是差啊!

装好硬盘后刷机,完成!

挖硬盘最主要的是一定不要烤爆CPU,不然一切好说,就算硬盘挖断线了也不要怕,因为有师傅在,所以我不怕的

这只是我的个人挖硬盘的经验,关键是要掌握好温度,还是得多练练!!

网友:
总结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翘得很好,没掉点漏铜。焊盘处理得也漂亮

网友:
个人觉得硬盘还是好翘的,前段时间还扩容了5s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把CPU上面搞了那么多的隔热胶带,真是隔热了,撬的还比较好,无掉点

网友:
一直没有自己动手搞过。

网友:
楼主做的这招隔热处理确实有创意。而且很有效。

网友:
楼主你焊盘处理的很美啊,看来也是老手中的老手。

网友A:
盖CPU的铁片下面还放了硅胶垫嘛还是自带的?

网友B:
和楼主一样的风枪,用的很顺手。只是我翘的时候不敢把风速调的太高,拆IPad硬盘一般温度370,风速3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一样的风枪,用的很顺手。只是我翘的时候不敢把风速调的太高,拆IPad硬盘一般温度370,风速3档。

这个温度和风速问题,看自己的使用风枪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CPU的铁片下面还放了硅胶垫嘛还是自带的?

是原本机子自带的!

网友:
这个焊盘确实处理得很漂亮

网友:
你这预热,吹,翘三部曲把握的很好

网友:
有时好搞,有时点背一搞就死,上次有个MINI2就是干硬盘了就死了,还赔了块主板。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拆的挺漂亮的

网友:
改完号可以直接先查一下是否有ID,确认无ID的时候再装硬盘。一般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一样的风枪,用的很顺手。只是我翘的时候不敢把风速调的太高,拆IPad硬盘一般温度370,风速3档。

温度取决于用的工具

网友:
拆IPAD隔热要做好,胶死硬,砍柴不误磨刀工

网友(2017-07-12):
拆下的硬盘如何改号。在电脑上改,要用什么设备和软件,请指教。

网友:
iPad的ID还是比较好解的、手机的就略难,考验手工和耐心

网友:
还没有拆过IPAD的硬盘,但是心里还是怕怕的

网友:
这是老手了,焊盘看起来很漂亮,处理的很好

网友:
这个好像要专门的设备才能写进去吧

网友:
拆下来的硬盘改个序列号就能用,那硬解ID还换什么硬盘,直接拆下改下不行吗?

网友:
楼主经丰富,焊功很好,真是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干就成功了,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
技术流 好经验 值得大家分享学习!

网友:
这对温度掌控一定要好 不然很难弄啊

网友:
手法很老练,老司机了。你师傅岂不是更厉害?

网友:
焊点很漂亮 楼主 焊工 了得了

网友: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iPad CPU隔热没做好 太马虎 导致很麻烦

网友:
方法不错都是维修机器多了总结出来的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2017-08-12):
先赞一个,回头再看

网友:
翘得是很好,但是楼主用的时间有点长了,这些板,时间越长,相对风险越大,还不如,温度高一点,快点取下来,这样,风险会小一些.个人想法.

网友:
维修苹果手机利润比维修笔记本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