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电源维修之(四)

楼主(2017-05-18):
型号:GX1100M 魔兽80+金牌(矿机版)
故障现象:有5VSB  短接开机风扇转几下 保护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无鼓包 漏液

网友A:
其它电压正常吗?3v  5v  12v  -12v这些电压实测是多少?

网友B:
老套路,强开,看那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套路,强开,看那路有问题

强开后,每路都不正常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电压正常吗?3v  5v  12v  -12v这些电压实测是多少?

是的 线测试下 这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套路,强开,看那路有问题

是的 是这个思路

网友:
维修思路
首先测试在短接开机后 瞬间的电压是否正常

5v

12v

-12v

3.3v

输出电压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D:
万用表抓的不准确的   用示波器抓把   另外这样抓是没有用的 ,因为启动时间太多你不知道它有没有完全启动,如果可能的话拿掉保护强行上电就能准确知道是哪路的问题了

网友:
既然各路输出正常 仍然保护
思路分析
由于12v 稳压由谐振变换  同步整流芯片CM6901控制

5v 3.3v通过12v经过PWM芯片控制而来
如果12v输出有问题 就会导致5v 3.3v无输出
现在5v 3.3v瞬间测试电压都正常
说明12v部分没有出现问题

5v 3.3v稳压由后级电源管理芯片GR8313控制

所以当后级5v 3.3v出现
过压

欠压

的情况后
就会触发后级电源管理芯片GR8313执行保护动作
切断初级芯片供电
从而是电源关闭输出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抓的不准确的   用示波器抓把   另外这样抓是没有用的 ,因为启动时间太多你不知道它有没有完全启动 ...

没有示波器 只能用万用表 抓瞬间电压参考看看了

网友:
查后级电源管理芯片GR83135v 3.3v 稳压取样部分

在板测试6脚VS 5v  连接取样电阻150
5脚 VS33 3.3v  连接的取样102
阻值正常

用万用表测试
取样电阻两端电压
取样电阻一端连接5v 3,3v输出
一端连接VS5 VS33

3V  VS33

5V  VS5

和正常情况的
VS33 典型值 2.2v-3.9v
VS5  典型值  3.5v-6.1v
电压对比

发现VS33 的电压 低于欠压保护的正常值2.2v
说明芯片是因为取样后的VS33 低于正常阈值
执行了 欠压保护

网友E:
老司机啊!思想很清晰

这电源用料很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啊!思想很清晰

这电源用料很足啊!

老司机啊
还是新手啊  学习下电源维修的

这电源用料很足啊!
是的 做工好点

网友:
短接后级电源管理芯片GR8313 FPO到地 去保护 强行开机

测试
5v

3.3v

12v

-12v

均稳定正常
但是风扇仍然是转动几下后 停止

测试5V VS5

3V VS33

和未强制去保护开机前
一样 仍然是VS33 低于欠压保护的阈值

难道去保护 没起作用
GR8313 还是在执行欠压保护的动作

网友D:
可能保护没有完全关闭  毕竟有好几个IC都有保护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强开后,每路都不正常是哪里的问题?

强开后每路都不正常,大多数情况是初级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保护没有完全关闭  毕竟有好几个IC都有保护功能的

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 还得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开后每路都不正常,大多数情况是初级的故障

这个电源正常

网友:
哪里的大师
也是会修点简单电源问题的小白

网友:
反馈    电路

网友F:
你带负载试下,有的电源需要带载,空载后电扇转下就停,电源保护

网友:
哪里的反馈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带负载试下,有的电源需要带载,空载后电扇转下就停,电源保护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按试下看看

网友G:
重点检查下-12V电路,在其他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点检查下-12V电路,在其他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12v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

网友:
拆掉VS33的取样电阻后

短接开机
风扇转几下就停
测试各路输出都有 稳定正常
看来是风扇温控电路的问题

拆下
测试三极管正常

网友H:
直接短接风扇高速转动声音太大
于是再次跑温控部分线路

拿掉Q10

开机测试风扇转动正常
声音变小 转速变低

网友:
这个电源正常

网友:
这几个电源
不太明白 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直接短接风扇高速转动声音太大
于是再次跑温控部分线路

拿铬铁或风筒加热一下TTC 103,看风扇的转速有没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拿铬铁或风筒加热一下TTC 103,看风扇的转速有没增大

接主板 进系统测试  风扇转速逐渐增大
声音逐渐变大
应该正常了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噢,好多换了电容没用

网友J:
厉害 ,能修到这一步,

网友K:
学习了。这个电源结构看来还是有点料的。。。要是都跟显示器里面的电源板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 ,能修到这一步,

厉害 ,能修到这一步
这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这个电源结构看来还是有点料的。。。要是都跟显示器里面的电源板就好修了

这也不算复杂的
现在比较新的结构 更加复杂
服务器这些电源 就更复杂了

网友:
好仔细,学习一下。有空也修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