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爷们儿们,还在等什么,速速围观!神聊加电掉电问题深聊!

楼主(2017-05-18):
最近修一台Mac book pro 进水机 遇到加电掉电的问题
最近偶得一位维修前辈的真迹,吸收及添加自己的维修经验,整理成帖子与广大维友们分享一下探讨一下 加电掉电 这些 简单又复杂的故障

最近修了一些掉电的机器,想起了以前刚入行,对于掉电的故障,总是望而却步,锤足顿胸的情景。难免感慨颇多。下面学习啦小编来告诉大家笔记本电脑掉电故障原因有哪些。

  3/5V系统供电不良引起的掉电

  这种问题,修IBM T460,P90,,X260等系列机器多的朋友应该遇到不少了,待机3/5V的供电都正常,触发之后待机直接掉为0. 常见的原因是3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至于为什么待机能有3V电压产生,触发之后才不正常因为掉电,我想待机时3V基本上功耗很低,触发之后各个隔离管导通,3V功耗变大,加上滤波不良,引起了供电芯片的保护

  某分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这种也是很常见的,据我的经历,老一些的主板上,保护电路没有现在设计得这么好,上电过程中,某一组分组供电不正常,是不会引起掉电的,而现在的主板,如果某组供电不正常,上电途中多是会引起掉电的,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上电到0.几A掉电,掉为待机电流,能再次触发,同样的时候再次掉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上电途中那短暂的几秒钟,一一测量各电感,找出没有供电的电感,确定是哪路分组供电,然后再细查其不正常的原因。有些分组供电正常产生了,但是PG信号却没有正常产生,也是会引起掉电,我们要知道,对于一组供电是否正常,我们的理解是电感的电压正常,但是主板上的理解是根据它们产生的PG信号来判断的。

  CPU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

  这个大家应该见得很多了,一般是散热风扇损坏,或者长期没有清理导致出风口堵死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多是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冷机第一次开机运行时间较长,掉电之后再开,就会短时间内再次掉电。

前几天有个老乡的机器,HP520英特尔的机子,说是不能备份系统,其他一切正常,拿过两家维修店,和HP售后,别人检测过硬盘,内存等,说一切正常,查不到问题。我过去一看,也是如他所说,一切都很正常,备份到百分之七十多的时候直接掉电,没有任何报错,我抽根烟,想了想,就进系统测了下温度,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CPU到90度左右,直接拆机清灰之后顺利完成系统备份。

  复位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这种和上面的掉电原因基本上相同,只是对象换了而已,对于各电感电压,各PG正常产生的掉电,我们就该进行下一步查复位信号了。对于复位信号不正常的,并不是所有主板都会导致掉电,但是确实修到过某些主板因为复位没有正常产生而导致掉电的例子

  不跑码引起的掉电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我只修到过一台DELL的机器,复位之前都正常了,开机在0.5几的电流停顿几秒之后掉电,掉电为待机电流,可在此触发,触发之后同样的情况再次掉电,后观察到北桥的焊点有氧化的痕迹,加焊北桥之后,成功修复F

  不上CPU引起的掉电

  这个是来凑数的,大家都知道有些机器不上CPU,或者上的是CPU假负载是会掉电的。

  不上显卡引起的掉电

  这个的典型代表就是IBM 的T4系列机器, 显卡摘掉之后,跑码到检测显卡那一步会引起掉电

  温控芯片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关于温控芯片引起的掉电,之前修道过一台HP CN系列的机器,跑到到C1掉电,不上内存卡内存代码,但是不掉电,刷过BIOS,做过桥都鼓掌依旧,后来想到温控信号可能导致这种掉电,如是拆除温控芯片之后,顺利跑过C1,亮机。

  关于温控信号,英文THERM是温度的意思,多数主板的温控信号是应这个英文表示的,后面带有#,表示低电平有效,当南桥收到低电平的温控信号之后就会拉低给EC的SUSB# SUSC# 或者是叫S3# S5#,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EC关闭各路供电,掉电到待机电流。

  短路引起的掉电

  正常的分组供电的电感对地短路,应该是不会产生电压,这种就可以归纳到上面的分组供电引起的掉电了,这里要说的是,分组供电后端,有隔离管隔开的局部电路的短路,之前修道过USB接口的电容对地短路的机子,故障是开机触发,从电流的跳变可以看出已经跑码,但是跳变几下之后就掉电到待机。光从电流上看,这种掉电的症状和显卡不良引起的掉电非常相似。因为电流差不多也是跑到显卡那一部了,也是错杀显卡之后,才发现,U口的电容短路了,大家都知道U口的供电是5V,一般都由一个隔离管隔离开,所以隔离管打开的时候U口的短路并不影响什么,但是上电过程中U口的隔离管被打开,就相当于前面的5V直接对地了,所以引起掉电,而有些主板的设计是5V电感上的系统电压直接通过隔离管来到U口,也就是说隔离管导通的时候,相当于5V电感对地,芯片必然会保护,导致掉电

  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

  最近修的几台机器,多是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其中一台Y530的最典型。独立的开关管,也是开机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这种掉电和其他掉电的最大区别是不是一下就掉了,会有一个掉电的过程,有时候在系统里面,还可以看到系统正在关机的画面。很显然,这种掉电,相当于是手动按下开关关机同样的效果。排除系统之后,目标就锁定在开机电路了,因为是开关板,直接拔掉开关板,手动触发进系统烤鸡一小时一切正常,换开关之后仍然掉电,于是直接飞线到开关解决问题。

  另有一台方正的机器,上电过程中掉电,量到EC给南桥的BTN信号,上电途中会无故被拉低一下,这种应该和按开关拉低EC的开机信号,然后EC再拉低这个信号是一样的道理,于是把BTN信号拉到开关上,和EC的开机信号合并,解决问题。

    桥问题或不良等造成的故障!

     MACBOOK有些机器不加电池,加电掉电!

     THINKPAD W,P系列 适配器功率不够也要加电掉电!

    其他潜在的问题(易学思维)!

修MAC BOOK 多的维友们 有时间多参与一下 苹果加电掉电的讨论 分享小我 成就大我

读帖子的人 天天好情 帅哥更帅 美女更美 心想事成

鸣谢:迅维平台 参与讨论的朋友 兄弟 姐妹!

拜谢!

2017.5.18

中国北京

网友A:
强哥厉害 掉电都整出这么多花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哥厉害 掉电都整出这么多花样出来

我做个二等 沙发
问题是老问题了 但新机器 掉电不好修 如MAC BOOK 修的少点 正在发贴 学习成长 经验
请龙哥 留下有用的 掉电 经验 感激不尽!

网友B:
修到过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没想到温控,没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没想到温控,没能修好。

加电掉电问题 看似简单 但是入手 很扎手
但是掌握要领 大部分还是 可以 迎刃而解的

网友D:
手上有两块板子  都是H55  一块上CPU 掉电 不上CPU 不掉 掉电的时候测bios已经有波形了。。 另一片上不上CPU都掉电

网友E:
大神威武 感谢分享

网友:
又接到一台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两块板子  都是H55  一块上CPU 掉电 不上CPU 不掉 掉电的时候测bios已经有波形了。。 另一片上不上CP ...

这两台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威武 感谢分享

分享小我 成就大我 壮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台 问题解决了吗?

都没有 上电瞬间所有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掉电是简单也复杂   遇到有的掉电  确实不好修   现在还在学习示波器的运用

网友F:
“掉电” 这提议相当后, 这问题有时看是简单,有时弄个几天都无下文

网友G:
请问大神,掉电的必备维修工具是不是示波器才能修好?修好百分之多少呢?

网友H:
写了这么多,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 这提议相当后, 这问题有时看是简单,有时弄个几天都无下文

嗯  但亮机了 又不想放弃 修又很 需要时间
好似鸡肋一样 的感觉
这不我们一起与 大佬 讨论 加电掉电中 遇到的机型 问题 还有心得
畅所欲言

网友I:
鸡肋一样 的感觉
这不我们一起与 大佬 讨论 加电掉电中 遇到的机型 问题 还有心得
畅所欲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神,掉电的必备维修工具是不是示波器才能修好?修好百分之多少呢?

这个东西,维修率很难去像你说的百分之多少这样子去统计,具体情况还得具体看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掉电问题 看似简单 但是入手 很扎手
但是掌握要领 大部分还是 可以 迎刃而解的

有些掉电问题掉的人怀疑人生,不好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了这么多,都是经验啊

以前胡八一说过
向雷锋同志学习
学习的就是经验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总结的到位,不错,不定时掉和不定时卡机确实不好搞

网友J:
还是以前的老主板好修啊  什么区域坏了就直接修就行了  新主板搞出这么多供电保护  保护什么东西了  总的来说 还是坏了

网友K:
分享小我,成就大我,楼主已经概括的相当全了

网友L:
不总结不知道,一总结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引起掉电的

网友:
高手啊!这个需要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掉电 要么很简单    要么让你修的怀疑人生

人生漫长 岂能 让 掉电 折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大神,如果是复位后掉电,排除温控因素,还会有哪些条件导致呢?

这个问题 问的很好 仔细分析 帖子 你自己 应可以 总结出些许 经验
如果没有 在继续 深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好的经验,拜谢!拜谢!拜谢!
可惜不能加分

重在讨论
金币年年有
金币天天有
感谢 帅哥对我每次 发贴的 认可
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总结的很全面,我也就遇到过其中的三两种情况

有好的掉电 经验
请不要吝啬
流下痕迹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享小我,成就大我,楼主已经概括的相当全了

发贴的 初衷
想让更多 向一样的 维修 大佬 们参与
让想了解 此类 故障的人 交流
让大家 多总结 一下 掉电的 精髓之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 谈天说地
等有点睛之笔 以严谨的态度 分享 笔记本维修经验
感谢

网友:
厉害 厉害 膜拜大神

网友Q:
楼主总结的很好,其他掉电还比较好弄点,我最拍遇到不定时掉电,而且间隔时间不定,有时候最长用个个把星期才掉电,难搞的要死的。上次遇到台CQ41 I3的就是这个问题,返修过2次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总结的很好,其他掉电还比较好弄点,我最拍遇到不定时掉电,而且间隔时间不定,有时候最长用个个把星期 ...

这种机器的状态类似于
不良人 需要大把的 时间 论证 才能知道 是不是人渣

网友:
被标题坑进来的

网友C:
怎么了 此贴 对你有伤害
回贴 得到了金币 经验
还不知足

网友:
过压过流欠压温度和电压检测都会保护掉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 问的很好 仔细分析 帖子 你自己 应可以 总结出些许 经验
如果没有 在继续 深聊

    小弟愚笨,只总结出:这片文章除温控、不装显卡、PCH不良等外部因素外,其余电路引起的掉电都是发生在复位或者说SYS_PWROK信号前。复位信号不良引起的掉电看起来是因为前级条件导致的,是吗?

网友:
掉电的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收入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怎么了 此贴 对你有伤害
回贴 得到了金币 经验
还不知足

原来是版主大大的贴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望大大海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小弟愚笨,只总结出:这片文章除温控、不装显卡、PCH不良等外部因素外,其余电路引起的掉电都是发生 ...

这个要看 机型来讲
不同的机型 用不同的思维来维修掉电
代工厂商不同 硬件工程师 设计也 略有不同
这种维修 就要看 经验了
复位信号不良
这个要看 状态
是根本没有出来(人个认为 查前面多点)
还是出来后掉( 这个前后都要查 )
这个要有示波器 抓时间差了 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原来是版主大大的贴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望大大海涵啊

海涵谈不上
发贴与身份无关
在论坛里人人平等
不过在论坛里回复 发贴人的 贴子
要多动脑认真 交流 探讨 不要人身攻击
如果发贴人 总受到 攻击 发帖自然会少 损失的 还是 各维友 分享本没有错 请多珍惜 帮助人如果 都有问题了 那人类社会 也不存在 真知了
我只想说 两个人探讨 总有可以 学习到对方的优良思维的 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原来是版主大大的贴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望大大海涵啊

这话说的,谁的帖重要吗

网友S:
好魔性,我居然加不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鸡肋一样 的感觉
这不我们一起与 大佬 讨论 加电掉电中 遇到的机型 问题 还有心得
畅所欲言

对,畅所欲言才能收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魔性,我居然加不了分

这个板块一般会员是加不了分的,多参与讨论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以前的老主板好修啊  什么区域坏了就直接修就行了  新主板搞出这么多供电保护  保护什么东西了  总的来 ...

以后的主板越来越难修,不过维修价值以及维修收益会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总结不知道,一总结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引起掉电的

是啊,掉电是个笼统的概念

网友:
大短路引起的掉电一般最好查,其次是某路供电没出来引起的掉电也好修,不好修地就是那些半死不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 机型来讲
不同的机型 用不同的思维来维修掉电
代工厂商不同 硬件工程师 设计也 略有不同

这个我知道,通过复位判断前级还是后级引起的掉电。我上次遇到一片棘手的没有修好,看到你发的帖子就忍不住请教了:复位和sys_pwrok 、温控、RSMRST#比较,都是复位先掉,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复位后级引起的(排除PCH不良等外在因素)?复位的后级不是寻址、跑码吗?那应该是什么思路?
--------------  请教高手!望高手解惑

网友:
说得太详细了,对新手和老手还说都是很好的帮助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这种机器可以参考,版主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
掉电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没想到温控,没能修好。

你不会修的是联想的吧?

网友:
很好文章 很不错

网友:
不上cpu掉电还真遇到过,自己清灰拆了cpu忘了扭卡扣了,直接放上去,刚开始我还量了半天,拆了散热片一看,哈哈捡到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刚入行的人看了有很好的启发作用。辛苦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老款的mac一体机,他说掉电,测试了一个星期没掉过就掉了一次,没搞好

网友:
老司机  经验丰富   学到不少

网友:
总结得太好了,以后修掉电也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