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N卡关机后键盘灯常亮 风扇常转需要长按开机键关机

楼主(2017-05-18):
关机后键盘灯常亮 风扇常转需要长按开机键关机,BIOS 系统 显卡驱动 电源驱动 都弄了 ,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A:
开关,EC,桥都查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EC,桥都查一下啊

开关没事  能说下具体怎么修吗?

网友B:
还是BIOS问题,看一下ME文件

网友:
我经历过这个问题,刷下BOOS 如果还不行  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问题,看一下ME文件

你好 ME文件怎么看?我对电脑不懂

网友:
就是不能关机,找一下电路

网友:
看起来是BIOS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