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 2.2触发瞬间掉电求助啊

楼主(2017-05-18):
今日接到一块技嘉的H61 原本是不通电  以前看过这种不通电的帖子  也修好过这种  是主板右下角待机管没有出待机电压  只要把Q64去掉就可以了   去掉之后待机3V 5V都出来了   触发瞬间就掉电  不插12V 也是一样  量了下没有短路  也可以强行通电   触发掉电之后就基本上很难在触发了  要重新拔ATX座才能触发  基本就是反复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触发之后能一直通电  量了下  内存1.5V  桥1.05V 锁相环1.77(个人感觉偏低)  总线 0.55V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没有CPU供电  对了  触发掉电的时候  瞬间电压连内存供电都没有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来都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应该修出总线供电,VTT电压不正常会掉电很快的

网友:
PLL电压1.77v也差不多了,不低

网友A:
BIOS是好的话,拆掉Q18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上示波器,打下内存有没有瞬间电压出来 ,再修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话,拆掉Q18试一下

Q18在哪里?没有图纸.。。。。。主板也没有标示

网友:
五六十一块板 直接换掉

网友B:
瞬间掉电测电压,这一般都是缺供电导致的,看哪一部分不正常修哪里,按时序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瞬间掉电测电压,这一般都是缺供电导致的,看哪一部分不正常修哪里,按时序来

瞬间掉电的时候连内存供电都没有   我帖子不都说了嘛。。。。。。

网友:
VTT供电不正常 掉电比较快  既然你都测到 VTT不正常 为何不先去修复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瞬间掉电的时候连内存供电都没有   我帖子不都说了嘛。。。。。。

那就量一下管理芯片的vcc   FB

网友C:
我拆掉它真的就可以了  这是为什么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掉它真的就可以了  这是为什么呢???大神

舍得金币,论坛早就有这个同类板子的重病区了,我有个帖子,也是这个板子,不过版号是2.0的,主BIOS芯片坏了,料板少,找到芯片后,已过1个月了,没法跟帖告诉大家,刷BIOS后,还是掉电,借鉴真正大神的帖子,拆的Q18,好了,你论坛搜一下这个板子的型号,会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掉它真的就可以了  这是为什么呢???大神

11楼,青杏煮酒是真正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