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开机

楼主(2017-05-18):
A1466机器,进水.2016的机器,换过充电小板,充放电正常,现在故障现象为,用电池,能开机,一些正常,用电池能自动开机,也能常使用,充电状态下也能开机正常使用,装好机后,放一小时后,按开机就不能触发了,此时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后,3.3V电感供电会出现3.3--0--3.3的变货,不触发.此时,拔下电池,电源,再重新按开机键,则能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反复开机一般也能亮.机器放置一会儿后又不能触发,又得拔电源电池,才可以开机.
此机进水就在电源小板附近,换过电源小板,换了电源小板的排线,故障依旧.

网友:
反复的故障最难修

网友:
看看主板链接线的接口有没用进水的痕迹

网友:
碰到这种机子很头疼

网友:
苹果机器大件很少坏的,还是你没够认真查,还有地方没看到,找个放大镜看,不要错过任何腐蚀过的地方。。。。

网友:
下个图好好看吧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进水的 换小版排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