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一体机2020 能进系统 就是黑屏

楼主(2017-05-18):
板号11078-2 PIH61R 48.3HC01.021 经过测量升压板的19v没有,想TMD的搜索一下图纸,还没有金币了。大家有修过的没,给个提示。

网友:
哪位大神有图纸,给个链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机器是适配器19。5电源接入的吗?还是220交流接入的,按开关有没有开机,电源灯亮吗硬盘灯闪吗,有没有开机声音啊,CPU风扇转吗,你比我还懒,是不是行情不好连话都不想说啦。:daxiao: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5论坛里面没有这个图纸,可以跑线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适配器19。5电源接入的吗?还是220交流接入的,按开关有没有开机,电源灯亮吗硬盘灯闪吗,有没有开 ...

是啊,跑了一下线路,是led升压板坏了。上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11078&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um%5D= ...

谢谢您的提醒,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适配器19。5电源接入的吗?还是220交流接入的,按开关有没有开机,电源灯亮吗硬盘灯闪吗,有没有开 ...

是升压板的19v滤波无极性电容短路了,然后烧了保险,导致这个现象。可以说是捡到钱了。

网友C:
确实捡到到了  不过升压板也不贵  我买过20元一片的

网友D:
没图纸只要认真跑线路,供电故障还好修。

网友E:
碰到这样的,都是飞线,还查什么电路!

网友F:
看看是不是双显卡 是双显卡 把独立显卡驱动 卸载一下

网友E:
以前就碰到这样的客户,给他装的是纯净的系统,他还讲我,给他装的系统不好,上面什么都没有,在别的地方装的什么都有,你这系统功能不强大 .......,碰到这样的客户无语了。。。

网友E:
其实现在装系统也能挣到不少银子,有一个同行,真牛逼,装系统的U盘好几个,U盘上标上价格,30的 50的 80的 100的 150的  200的 300的,让客户选装什么价位的,

网友G:
升压板的19v滤波无极性电容短路了,然后烧了保险,导致这个现象。可以说是捡到钱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5

网友: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要灌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就碰到这样的客户,给他装的是纯净的系统,他还讲我,给他装的系统不好,上面什么都没有,在别的地方装 ...

唉,是啊,真是啥人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现在装系统也能挣到不少银子,有一个同行,真牛逼,装系统的U盘好几个,U盘上标上价格,30的 50的 80的 ...

牛,必须的,经验是靠慢慢摸索来的,哈哈。这招数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压板的19v滤波无极性电容短路了,然后烧了保险,导致这个现象。可以说是捡到钱了。

恩,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双显卡 是双显卡 把独立显卡驱动 卸载一下

恩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这样的,都是飞线,还查什么电路!

还是查查吧,毕竟是一体机,如果是显示器构造比较简单的,可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只要认真跑线路,供电故障还好修。

对的,对的,供电相对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捡到到了  不过升压板也不贵  我买过20元一片的

恩 ,dell的升压板,还行,不是很贵。但是通用的就便宜不少。

网友:
没图纸只要认真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