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液又来了 每天上一档 当当不一样啊!

楼主(2017-05-18):
一台mini3 CPU 挂了  看着是A7 然后5S上拆了一个 迅速装好  然后连电脑准备刷机 悲剧了

网友: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
识别成5S了?

网友:
变成iphone了:daxiao:

网友:
自己用没什么  卖是卖不了了:ciya:

网友:
不能用ba ?苹果5s 和mini

网友:
5S上的A7居然和ipad上的A7不一样

网友:
这么牛B的经验 没有大佬给加点分吗  都是眼泪啊!!

网友:
IPAD和手机的U不一样的,不通用。

网友:
楼主,怎么样悲剧法啊?说说看

网友:
怎么样悲剧法,说说看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通用吧,白费功夫了

网友:
变成一只手机了。

网友:
这能行么,ipad和iphone可以通用??

网友:
这么搞基因突变吗

网友:
单单更换CPU刷机能过吗

网友A:
我想知道能开机正常使用吗? 如果正常使用没关系啊。。 管他的。。 哪有那么多人用ITUNES ..    直接在关于手机改成 IPAD MINI  交差好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能开机正常使用吗? 如果正常使用没关系啊。。 管他的。。 哪有那么多人用ITUNES ..    直接在关于 ...

估计刷机都不会过的!改识别电阻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刷机都不会过的!改识别电阻不知道能行不。

改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