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问题 自动关机

楼主(2017-05-18):
联想Y450不定时自动关机,也就是掉电,掉电了还能重新开机,有时候刚进系统一会就掉,有时候用半天都正常,用鲁大师进温度压力测试马上掉电,怀疑是显卡方面的问题,跟显卡供电有关系,于是把显卡供电的3个大电容全换了,测试正常。

网友:
有时怀疑是正确的

网友:
通病来的。我还遇到过不是这个问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也行?

网友:
现在这样的电容也爱有问题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像是通病 之前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算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A:
修的多是1.8转换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多是1.8转换管有问题

对,我修的也是小板上的管子问题多,这几颗电容没换过

网友:
温度测试立马掉电,难道就没怀疑过散热吗?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后要多测试一下

网友:
我都怀疑人生了

网友:
学习了 先收藏 看看以后会用到

网友:
怎么判断是显卡供电不是CPU供电?

网友:
CPU部分的电容出现问题比较多,显卡供电真是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要好好测试一下 监测电压是否波动 最好示波器监测电压 MOS管pwm控制信号等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留着以后可能遇到,谢谢分享

网友:
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原理上怎么说呢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你先排除下供电,然后再说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电容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啥问题啊

网友:
已经看到很多这个问题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