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维修打印机——HP5200定影膜更换

楼主(2017-05-18):
修了这么多年电脑,还没怎么修过打印机呢,前两天隔壁公司过来个MM说打印机有问题,打出来的纸有点脏,让帮忙给看看。
让看看……..那就看看呗,有点脏。。。。。。
硒鼓漏粉?
先来张大头照
打印出来是这样的脏….

看了看打印出来的测试页,下半部分有掉粉的迹象,心里也没底,就说拿下来硒鼓擦一擦先
得,擦完硒鼓装回去,还是有点脏……
让我想想,怎么会还是脏呢?是不是没擦干净?再擦一遍,还是脏…..
心里有点着急了(旁边人家等着打印合同)
算了,看来自己一时半会也搞不定,就让她带着资料来我们这边进行打印,我也就顺便百度了下方法,才得知有个叫定影膜的东西

那就继续拆:叫了个同事一起研究了半天
原来是从后面拆的
拆出来了这个加热组件

翻过来一看:

夹着一张纸,定影膜也有损坏,这纸够厉害的,膜都能坏了
再紧接着对加热组件拍了几张图片,因为我们只更换定影膜,不打算换整个加热组件了(怕到时候装不回去)

今天早上定影膜到了,就让同事帮忙去给换上了,问题解决,人家给送过来比较高的维修报酬,看来这个办公设备维修还是很有钱途呀!
至此维修结束。

第一次维修办公设备,经验不足,希望各位多担待,能加分的帮忙加分鼓励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我有个三星一体机天天经常卡纸

网友B:
强沙发 强爷驾到 真皮一样的感觉 很实用的 良心好贴 楼主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三星一体机天天经常卡纸

一般卡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搓纸轮不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沙发 强爷驾到 真皮一样的感觉 很实用的 良心好贴 楼主辛苦了!

好可惜,你不是沙发楼,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卡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搓纸轮不行了吗

应该是的 每次放一张纸用 就不会卡了 反正自己用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 每次放一张纸用 就不会卡了 反正自己用 哈哈

嗯,打印量小的话完全可以的

网友D:
厉害了,有打印机高手维修的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打印量小的话完全可以的

对啊  平时自己偶尔打个文档

网友E: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有打印机高手维修的技术啊

我觉得打印机常见的故障并没有那么复杂,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没什么经验,百度之得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卡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搓纸轮不行了吗

三星的一体机卡纸 要去看看离合器 把海绵该成胶布会好使很多 看是paper jam多少的 卡在哪里 如果是前一张进去了到了定影要出来一点 地下一张又上去了一些 就肯定是那个玩意儿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一体机卡纸 要去看看离合器 把海绵该成胶布会好使很多 看是paper jam多少的 卡在哪里 如果是前一张 ...

您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啊,谢谢分享

网友G:
维修打印机比电脑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打印机比电脑简单多了

也不一定吧,大型打印机应该也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三星一体机天天经常卡纸

我的三星M2071,也是卡纸,特别是外温高的时候,打印6张,卡一张。关机再开机,打印机里温度降不下来,还是卡。
我有两个硒鼓,换另外一个好一点的硒鼓能多打印几张,打印机温度好像没有经常卡纸的硒鼓的温度高。
我怀疑是硒鼓问题。打印量也不大,就没有太在意卡纸。急着打印的话,就换另外一个好一点的硒鼓。

网友H:
打印脏直接换膜 ,厉害了,应该也有个思路吧

网友I:
打印花  一般是鼓   或者就是粉盒要不就是定影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打印脏直接换膜 ,厉害了,应该也有个思路吧

不是写出来思路了吗?先清理的硒鼓,不行之后是考虑到的定影膜,您好好看帖了吗

网友:
一般不要这么回复,会理解成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打印花  一般是鼓   或者就是粉盒要不就是定影组件

是的,兄弟正解

网友:
惠普5200的机器现在用的少了,不过是比较经典的机器,看你第一次就顺利更换了加热膜,佩服佩服。

网友:
迅维的资讯比较丰富的

网友:
知识啊,都学杂了。不景气的行情逼的我们什么都得学。

网友J:
叫我拆笔记本  毫无难度   拆个打印机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叫我拆笔记本  毫无难度   拆个打印机真不会

是啊 ,那玩意不好装着呢

网友K:
维修技术就是这样的过程逐步提高的,5200这个打印机的定影膜还是比较容易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维修技术就是这样的过程逐步提高的,5200这个打印机的定影膜还是比较容易更换的

是吗?一直都没有多少经验

网友:
大机器和复印机一般都比较好换哈,基本是模块。小的打印机不好换,要拆的地方多

网友:
打印贴是不是被抛弃了啊都不能加分了

网友:
很实用的 良心好贴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打印耗材比电脑赚钱了以后,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一回,也是定影部分故障,不过是缺硅脂

网友:
那就继续拆:叫了个同事一起研究了半天

中国有个百度,你不知道吗? 还 叫了个同事一起研究了半天

网友:
那纸是怎么卡到哪里的而且还不影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