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通病

楼主(2017-05-18):
1:联想SL410K 不跑U  是ISL6266A 易坏  联想SL410K 独显 待机0.01按开关不能触发 :量BIOS的1 2 5 6 脚没有电压 换EC IT8502E 0929JXA
2 :宏基  4736ZG 故障不定时黑屏,放电影有声音  解除法法是PU13并非性能不良 CPU下面电容正常 也并非显卡问题 PJ18 PJ19焊接可以问题。
3: 联想 E420 E520待机为0.3  0.4 易坏 D95280
4:IBM R51E 数码卡跑00  先查主板的小电子有没有足够3.3V的电压  换换试试 .没有电子开机是没有显示的。
5: 三星 R428 待机0.18 是南桥下面小电容短路
6:东芝 L500 死机 是NEC大电容问题。
7:DELL M5110  AMD的 七声报警  北桥虚焊 。
8:HP DV3000 英特尔独显 显卡易虚焊。
9;DELL 1420 英特尔 5A短路都是C11电容坏了就是在网卡附近  换掉即可。
10:ASUS 29100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 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 MX1715边上F1的保险坏了没有。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 多为BIOS 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 多为BIOS坏。
14:联想E390  关机死机 多为南桥问题。
15:HP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有显示 电流表的电流能上到1点多A 解决方案是把内存 电池都拆掉 开机键按几下 再装上就没有问题了。
16: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  在掉电后3.3V 和5V 1.5V都还有 1.8 v没有了 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过的电容有短路现象 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7:HP DV4000不亮机 按住亮机 换南桥。
18: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 换1772故障照旧 发现M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  换2欧电阻 OK .
19:HP DV2000不充电 查充电芯片 MAX8725E 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平 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 更换IO  OK。
20:HP NC4010不充电 标010电阻坏  NC4010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穿。
21:东芝 M200 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 用6V 330电容代换就可以了~·一定要并6个。
22:ACER 4520的机子 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的线断了
23:ASUS  A3V 通电无显示 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24:SONY CR SL系列 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换显卡 OK.
25:联想昭阳 E46L集成主板 开机0.35掉电通病 换掉内存边上 PQ53 MOS管就OK .
26:联想昭阳 E47 暗屏通病 此机暗屏是由于开关条导致的上面有霍尔开关 换 开关条就OK
27:ACER4741G不能触发故障 是C359小电容漏电导致 直接去掉即可修复这个故障。
28:ASUS k52d  待机0.00按开关0.01不通电 测有3.3和5V都有 查3.3V 5V电感的电容用风抢加热一下3.3V 5V电容可以开机的话,把3.3V和5V的电容换掉修复。ASUS  K42D  K42DY K52DR 都有这样的故障。
29:联想 B460 V460 独显和集成的机器 故障1: 一般表现故障为不开机或开机不定时掉电 一般都是51125 ENO的2个电阻 R376 R377和VIN上的C495发霉导致 故障2:CPU铁壳MOS管短路 。51125在联想B460 第13脚的电阻为 249K.
30:EMACHINES MS2305 AMD机器开机跑1.29  1.30 不是桥问题 是COMS没有电了 MS2305的机器没有电子开机是没有显示的 电子必须要足够3.3V电 才能显示。
31:ASUS A40J 开机不稳定 加热CPU供电芯片有显示 要在1.1v电感附近的电容加6个无极电容  2 :5K电阻换成15K的。
32:联想 B450 去电电池 用电流表测有0.56--0.70来回跳动 刷BIOS 就OK
33:HP CQ41 I3独显的机器 电流表跑到1.45左右就不跑了 不显示 换内存无果  千万别去加焊显卡,直接刷BIOS 即可。
34:七喜K310 H46A 待机为0.03 测有3.3V 5V出 开关9V  外接显卡头与USB灯亮蓝色灯 触发不开机 一般是IO坏。
35:联想 G470 板号为A-6751P 电流表跑0.40是CPU电压没有出来。测95831芯片第24脚的电阻去掉 就会出CPU电压 如电流表跑0.88.089跳动是南桥 HM65坏 换掉一般都OK  注意这款机器 CPU易坏 接机先测试CPU .
36:hp 511 英特尔独显 开机电流表跑0.22几秒钟掉电:换TPS5111
  37:E430 待机 0.03 屏线接口附件有个小电容短路
  38 R53V 版号2.1 不能触发  拆掉BIOS 待机有3 5 v 装上BIOS后待机出来一下就保护 把屏线接口左边的104排阻换掉 如还不行的话就把EC 120脚接地就OK
14.10.7 神舟优雅A550-I5,故障:通电不显示,电流跑到1A左右停住不动。主板各电压都正常,刷BIOS无效。是CPU背面的U14芯片坏了。换掉它故障排除。是此款机的通病!
14.10.16 华硕 M5A78L-M LX 有无内存都跑EE,刷BIOS无果。目测 内存插槽旁 “Turbo Key“字左边的电容旁有断线,接完线故障修复,此款主板跑EE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14.11.3 DELL N4010 触发掉电。是温控的芯片U6的问题,把U6去掉就正常。U6在电池座的旁边。
14.11.11 DELL M5110 网卡雷击坏,芯片型号为:RTL8105E,用8111F代用,开机可以正常显示网卡型号,但插网线无反应,换一个RTL8105E同型号的芯片,故障解决。
14.11.24 联想 Y470电流跑到1.06左右不动,CPU不跑码,主板上各个电压都正常,换U无效,刷BIOS,ECBIOS都无效,最后加焊PCH故障解决。
14.11.26 联想 Z475,插电,电流直接上到0.1X~0.2X,不触发,3V 5V电压不正常,5V变成3.XV,把3V 5V的滤波电容换掉220uf/6.3V,待机电流电压都变正常,通病。
14.12.9 ACER 4738ZG ,进系统马上掉电。加焊PCH故障解决。
14.12.18 东芝M300(M307),CMOS有密码,开机也有密码,在内存插槽靠近CMOS电池插口旁边有两个三角形形状的焊点,拨掉本本电池,CMOS电池,短接这两个焊点,然后再开机,密码就清除了。
14.12.18 联想 R690M-LMM REV:2.0 ,开机跑D0,电池放电跑一下码马上就掉电,再开也不跑码,测得电池没电,换一个3.3V的电池上去,正常跑码。 电池电压不够会导致CPU不跑码。
14.12.23 创维32E61HR液晶电视不通电,电源板为:168P-P32EXM-01 5800-P32EXM-0100 VER:00.00,电源板大电容有300V,拆下开关管,并没有短路,测得电源IC TEA1733P周边的小元件都没有变质或损坏。但电源IC不开作,开关管两

脚无跳变,更换TEA1733P后,故障解决,5VSB电压正常输出。
14.12.26 DELL M4010 AMD独显,开机通电不显,响七声报警。 是北桥空焊,加焊北桥故障解决。
14.12.28 联想 Y450通病,通电触发跑到0.35A后掉电。是电源小板的问题,此小板的PQ1\PC14\PC25易出问题,还有PU1容易虚焊。小板板号为:DA0KL1PB8F0 REV:F .
14.12.28 华硕 X8AAF本本,显卡芯片为:216-0728018,这个显卡容易虚焊。还有北桥是215-0674034.另:215-0674028与215-0674034可以互相代换。去掉导热胶,改为铜片或铝片传热,几乎没有什么           返修的。东芝 C600,

通电不显,显卡型号为:216-0774009,显卡也容易虚焊,属显卡门的一种。
15.1.3 联想 B305一体机,开机提示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 ,reverted to slower DRAM speed. ,按F1,显示:WAIT。。。,一直卡在那里,按F2提示:A Hyper Transport link has failed .是通病,加焊南桥即可

15.1.19 AOC I2252Vwe,插电按电源按钮无反应,测电源板各供电正常,把驱动板上两个24C02A清零即可。通病。 E2252VWE也一样。
15.1.26 联想B460,开机一段时间会自动重启,不定时。刷BIOS 无效,51123芯片及周围小元件正常,最后更换一个铁壳上管故障解决(靠右边的上管)。
15.3.8 AOC E2343F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插电自动开机,几秒自动关机然后几秒又开机,屏幕显示一下又黑又显示一下又黑,反反复复。是U705不良,型号为:MP1584EN,将其更换故障解决!此芯片极易虚焊,虚焊时也会引起不通

电,待机电流为0,加焊即可解决。
15.3.12 联想G475AX本本通电不显示,电流跳变到0.8X都无显示,是BIOS问题,EC BIOS也一起刷。南桥上一个电容容易漏电,引起CMOS电池没电。
15.3.16 联想SL410K开机不定时掉电,拨掉CPU旁边那个Q40的三极管,故障解决。
15.3.17 海尔 R410本本,开机暗屏,开机瞬间背光亮一下,接着暗屏,摇一下屏幕会亮一下,故障好像是屏线问题,其实是BLON_CON信号问题,此机有两个版号,如果是SW6H8E0的话就拨掉Q5解决问题,如果是SW6MB6E0的话,就拨掉Q1

解决问题,通病!
15.3.20 联想G485 AMD集显,通电跑0.4X不动,加焊CPU,故障解决。
15.3.24 ACER 4520的本本,故障:触发马上掉电,是MCP67MV虚焊了,加焊后,进BIOS马上死机。上网查资料才知道这款机必须装上硬盘进BIOS才能正常,不然会卡LOGO或进BIOS死机。
15.4.5  飞利浦170S7,故障:一段时间黑屏,然后又自动开又自动关,反反复复。电源电容,高压线圈全换过,MCU也清过,故障一样,最后把按键板拨了,故障解决。
15.4.9 联想 Z470 DAKL6MB16G0 REV:G ,触发掉电或跑到0.7X不动,加焊HM65后显示,HM65芯片易虚焊。
15.4.18 AOC 2217V+ , 闪一下黑屏,测得上面一根红线灯管有问题,直接把TA9687GN去保护(把①脚接地即可),后试机故障排除,故障解决,测试时记得插上VGA信号线。
15.4.19 华硕 K45D,故障:不通电,待机0.1XA,有短路,无3V 5V,换3V 5V芯片故障依旧,拨掉EC芯片 IT8718E ,不短路,换EC,故障解决。
15.4.19 联想 C340,故障:通电不显示,偶尔有一次会显示,电压全部正常,刷BIOS,EC BIOS后,故障解决。版号:CIH61S1 VER:1.0 如果还不行,加焊北桥。
15.4.20 宏基 4752G 故障:待机电流正常不触发,偶尔能触发开机。此机通病有两处,一个是在电池座旁边两个电容(PTC4101 PTC4102)漏电,另一处在网卡接口下方的HALLSW1芯片(拨掉短接下面两个脚).
15.5.8 联想 B490 不定时黑屏,黑屏以后,把屏盖上再打开又亮屏。是屏线上面的休眠IC有问题,型号为:X321,将其取下,短接2、3脚,故障解决。
15.5.10 MP1009ES高压去保护是5脚接地,然后其中两条灯管只接到一组。如果两条灯管各接在一组,会出现发光不均匀,只亮一半。
15.05.17 AO4620 与AO4606是可以通用的。AOC 显示器上面的4620直接可以用4606代用。
15.5.23 AOC E2036V 显示器通病,通电电源指示灯为红色一直闪,按开关键无效,是驱动板上面的C436贴片电容短路引起的。拨掉故障解决。
15.6.9 神舟 HP540主板,版号:DA0QL6MB8F0,故障:插电无待机电流,无3V 5V,PQ30的G极没有28V,查电路到PU1,发现一脚供电只有1.46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9V,PR3电阻是22欧,测其有1K,换了22欧以后,电压还是1.46V,拆了PU1

,电压正常,看来PU1有短路,从料板找来一样的芯片换上去,故障解决。PU1是升压芯片,19V升到28V。
15.6.14 三星 450R5V的笔记本,无法进系统,进BIOS可以认到硬盘,无法找到启动项来调,最后找到一项“Secure Boot ”默认是开启的,应该将此选项关掉,才可以调出启动选项。然后再把UEFI改成CSM.故障解决。
15.6.21 HP COMPAQ 436的本本,雷击触发掉电。网卡芯片坏,型号为:RTL8165EH,更换同型号的网卡芯片以后,可以开机,但获取不到IP地址,详细一看,原来MAC地址为:00000000,手动修改MAC地址以后,故障解决,可以获取IP地

址上网了。
15.7.19 DELL N4110,通电不显,电流跑到0.6X就不动了。拆机测主板显卡无供电,上网查资料,原来此机通病为U25虚焊,是给喇叭碰掉的,一个五脚的小管,补焊故障排除。
        联想 G470,雷击,通电不显示,网卡穿孔,换网卡后,测CPU无供电,换个U上去,竟然OK了。原来CPU坏也会导致无CPU供电,北桥为HM65。
15.07.20 联想 Y460,故障:通电开机暗屏,外接正常,测试屏接口各项供电均正常,周围小元件也无损坏,上网查资料,原来此机暗屏为通病,是开机按键板上面的LID芯片引起的,将其取掉,故障排除。
15.07.30 华硕 X85S,版号:F81SE REV:2.0 ,故障:开机过LOGO后无法进系统,还不到滚动条就黑屏。加焊显卡,加焊南桥换南桥都无效,最后加焊北桥解决。北桥型号为:SIS671DX,很烫。
15.8.11 联想Y471A笔记本,故障:装独显驱动蓝屏。左侧屏轴处D壳柱子裂掉。无法装独显驱动是U11坏了,更换U11故障解决。通病。
15.9.9 SONY PCG-61113T ,开机不定时掉电。南桥旁边的PQ49发霉腐蚀引起的。
15.11.5 IBM X201i,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马上掉电,用适配器就不触发,也不充电。是C373(1U 25V)电容漏电引起的。通病。就在东芝芯片的背面
15.11.21 HP 511笔记本,故障:通电不显示,电流跑不过显卡,加焊显卡后变成开机跑0.2X,然后一会儿掉电。上网查得原来此机只要加焊显卡,显卡供电芯片51511就会坏,料板找到一个51511,更换上去故障解决。
15.11.25 ACER V193W B 显示器。故障:各电压正常,按键灯不亮,按键板上3.3V正常,刷MCU解决。版号:715G2904-1 ,MCU为25VF010,ASUS的VW193MCU也可代用,但是25020的芯片,而且LGOG是华硕的。
15.12.21 联想 G430本本,故障:GHOST系统后加载安装系统死机,用传统方便装一步一步,当装到网卡就死机,证明网卡方面有问题,上网一搜,原来是MAC地址芯片的问题,将其换掉,故障解决!
16.1.8 SONY PCG-3F1T ,版号:MBX-189, M762REV:1.0 故障:不触发,待机:插电0.01回到0.00,测无3V 5V待机电压,查CPU供电铁壳旁边的电容,阻值为0,有东西短路了,仔细目测,发现CPU背面有个贴片滤波电容烧黑了,拨了故障

网友:
哇哦,统计归类嘛

网友:
可以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网友:
还那么艰苦

网友: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网友:
老司机    经验丰富

网友:
好东西,太全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这样为新人节省不好时间

网友:
哇,太好了 。。谢谢

网友:
我已经复制了,有空瞄一瞄

网友:
都是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在这 金币好赚,你去新手区回复就可以了里快速回复# 金币好赚,你去新手区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
耶,经验够丰富的嘛,学到了。Thank you!

网友:
哇,好多通病啊。

网友:
学到了。Thank you!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学习

网友:
牛啊,必须收藏 谢谢  就是有点老了

网友:
统计的好!
有条件的朋友维护一个网站就好了,可以有偿。

网友:
这个提供维修思路是可以的。

网友:
太伟大了。都是多年下来的精华啊!

网友:
楼主写这么多

网友:
来自: 上海杨浦区
好东西啊 ,通病锦集啊,多点新款就更好啦

网友:
向大神致敬

网友:
辛苦了楼主 归类也很类人啊

网友:
是有点老了,不过挺全的,更新下
,特别是苹果的,苹果的机器现在越来越多了

网友:
都是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维修经验,收藏了。

网友: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Thank you!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会用到

网友:
感谢老司机宝贵的经验

网友:
老司机,经验丰富,,,学习。

网友:
搜藏了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牛逼,通病一大堆,学习了

网友:
有些通病还是有用的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
牛,楼主是个维修达人

网友:
这个可以有,是我们菜鸟的福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有些是通病问题,得好好看看,总结也是提高技能的一种方法,赞一个。

网友:
那么多学到就是好

网友:
挺好的,全是经典问题

网友:
好多主机 你真行

网友:
好多通病,收藏了!

网友:
这经验老道

网友:
抄袭这篇帖子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718-1-1.html

网友:
可以你善于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经验这么丰富,所以才一眼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老师傅的经验啊。牛

网友:
来自: 上海
看了这个才知道,有几个机型走了不少弯路啊

网友:
HP 4411S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这个总结,楼主够用心

网友:
楼主多年经验啊,已收藏了

网友:
有了这个 维修又要 节约 好多时间

网友:
难得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
恩,下次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
好资料,应该永久保存!!!!

网友:
经常更新最好了,有些经验时间太长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非常感谢,已收藏!!!!!

网友:
偶像啊,大哥,这各帖子一定要珍藏,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

网友:
宝贵的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老司机的,很多超级经典的维修案例。

网友:
做成PDF就更好了,可以直接搜索呢,方便查找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辛苦可。慢慢研究中

网友:
你可以在牛点吗

网友:
机型太老了,大部分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是菜鸟 一枚,最喜欢这种大实话,果断收藏。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保存下来。。。发财就靠他了。

网友:
学到了,这样搞就轻松多了嘛

网友:
真的不错   顶起来大家看看

网友:
好经验很受用

网友:
大总结 好经验 谢谢

网友:
现在电源维修的太少了

网友:
都是好经验,收藏先

网友:
牛人,这些资料虽然有点老了,但还是很有价值啊

网友:
牛人就是牛人,呵呵服你

网友:
自己记录的吗

网友:
这全部要归功于平时维修时的记录积累

网友:
很好,常做记录

网友:
全是干货哦,新手看了长知识,老鸟看了省时间

网友:
这通病要是都遇上了,那就双双的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不好修

网友:
很好的帖子,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