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350t

楼主(2017-05-18):
lenovo ih61m ver4.2  一台不亮,一台亮只有一光标闪,刷 U927  25Q32 就OK了

lenovo ih61m ver4.2.zip

网友:
说得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2020-10-05):
可以用,谢谢。我今天就遇见这个,搞死我了。换了19根内存,。都是开机滴滴。两声,。分明已经开机了。就不显示,换显卡,CPU,卧槽,还是一样。。下载你的BIOS后。成功点亮了。谢谢

网友(2021-02-22):
亲测,可用!今天遇到这台机子,和楼上的一样,加电滴滴两声,不亮。放电、换内存、换电源、换显卡,故障依旧。刷完BIOS马上亮机。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