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不开机电流0-100ma反复跳变

楼主(2017-05-18):
原故障是添加指纹 设置界面就死机 按home键返回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添加指纹。然鹅闲的蛋疼刷了下机试试,哦买噶 刷机报错56 开机就进恢复模式了,好吧那就按报错56修,吹了下U5301-RF (ppd的热风枪280度3级风)吹了之后更爽,机都不连了,那酸爽,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瞬间石化!!!接DC电源电流反复0-100ma跳变,没了维修思路,求各位大爷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A:
厉害,厉害,是不是umt板底

网友:
指纹坏了是不能刷机的,等待大神给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是不是umt板底

不是UMT的

网友:
等大师解答

网友B:
指纹坏了那就先把指纹修好再看看电流什么情况吧

网友C:
100毫安,能联机啦,再刷机看报错代码吧。

网友C:
如果是反复重启的话,估计是U或者I2C总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纹坏了那就先把指纹修好再看看电流什么情况吧

重点是现在不开机了,电流0-100MA,先修指纹还是先修不开机?

网友:
重点是现在不开机了,电流0-100MA,先修指纹还是先修不开机?

网友D:
先修不开机,恢复原先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毫安,能联机啦,再刷机看报错代码吧。

不联机,电流0-100MA反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不开机,恢复原先症状。

维修进入瓶颈了,几路供电都测完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测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不联机的话,是不是把usb管理芯片搞虚焊了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重点是u5301是移动nfc,你吹这个干什么,要吹也是吹指纹供电啊,这个位置靠近电源,电源搞一下试试

网友:
硬盘取了看看能不能联机

网友:
归零又自动升到100的话应该是上层问题。上层有问题也会不联机。可以拆掉硬盘看看能不能联机。如果拆掉能联机的话基本判断上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反复重启的话,估计是U或者I2C总线的问题。

求I2C总线测量点麻烦提供俩,就是对i2c不懂,谢谢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