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秒杀AOC2430显示器

楼主(2017-05-18):
接一同行机器AOC 2430,原机故障:用一会就黑屏,拆机取出驱动板直接更换3.3V和1.8V三端稳压器,试机两三个小时没有再出现黑屏,故障排除!上图: 这上面有主芯片型号和板号,遇到这个机型的就不要再去查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了,直接更换这两个三端稳压器即可!(确切的说只更换1.8V的三端稳压器即可)!这也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所以看到的就不要再问为什么了!

网友:
这贴可以加精华

网友:
下次遇见一定试一试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问题呀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注意了。。。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哇,厉害了直接秒

网友:
哪2个管子都有问题

网友:
这兄弟好灵感,这就是我们维修者有时候二话不说就移杀一台机器,希望不要反修加油

网友:
Học kinh nghiệm, có vấn đề này theo cách đó

网友:
量下电压再下手比较稳吧。。

网友:
对于不定时黑屏的我一般都是风枪加热驱动板来判断问题

网友:
我遇见很多显示器用一会黑屏除了这个几个故障,还有一个就是mcu的程序损坏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MCU芯片坏也会导致黑屏

网友:
是1.8V还是3.3V坏,不良引起的,还有应当确定,不过还是不错

网友:
三端稳压器性能变差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涨知识了

网友:
修显示器换高压板成习惯啦,这个可以有,哈哈

网友:
指示灯肯定不亮,必须再开一下机才行!

网友:
老司机了    这品牌的显示器有不少这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