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0jv

楼主(2017-05-18):
1.故障:客户说不开机
2.接手看电流正常
3.拆机看以为捡钱了,拔掉rtc电池,能开了我笑了,装起来给客户,又开不了,无奈一脸懵逼,又拆了rtc电池又能开,*脏话*什么问题,以为是外设问题一样一样排除,以为是键盘,应为我摸的有点液体黏黏的,就不插键盘测了好久以为可以,但装起来没过多久又开不了,能后又拆,所有东西都没插,又可以,测了好久却不敢在装了,发现每次都能开,装外设都可以,能后叫客户留机器测试,不知从何下手,抽根烟思考下人生,拆板测量,从rtc电路查,发现正常3、5v都正常,测量ec条件,供电,复位正常,开关进ec正常,*脏话*,什么鬼,那就等他不能开与能开是对比吧,桥的rsmrst待机正常能开与不能开都是没有的触发后才有,acin,也正常,没办法,想放弃了,后奇迹出现,量到了个二极管怎么才1.6几,打开图纸发现是lid-sw经过一个电阻过来。量下这个电阻130k,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能后在华硕料板上找了个lid-sw相关的电阻装上,满满的3.3能后叫小弟开机关机测了两天半没出问题,另外加上一句,那个电阻能触发与不能触发的待机情况下都是1.6几触发后就是2.9几。

网友:
ASUS机器超不好搞,我这还有一个S551L的有是开机正常,有时开机掉电,垃圾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