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个电路图就是看不懂了

楼主(2017-05-18):
这图里面的三极管,2脚是B级,是画图人员画错了?

我是新手,各位指教下

网友A:
你不知道贴片三极管的脚位吗?你以为是单脚那个B极?

网友B:
脚位 按具体图纸说了算

网友C:
这是 技嘉常用的 5VDUAL的控制图
工作状态:
EUP 正常的时候 ,
5VSB经过R2856 R2857降压到3V  通过C216延时电容 延时到Q361 2脚
Q361 2脚 延时还没电到的时候
5VSB 直接到Q358  2脚  没压差  不能导通 从而 P_GATE 低电平 开启5VDUAL
当5VDUAL 存在短路 拉低
Q361会拉低Q358 2脚  使得P_GATE 高电平  关闭5VDUAL
保护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贴片三极管的脚位吗?你以为是单脚那个B极?

正常1脚是B级,此图2脚是B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 技嘉常用的 5VDUAL的控制图
工作状态:
EUP 正常的时候 ,

所以说这个板的三极管,2脚是B级了?  之前遇到的都是1脚B,2脚E ,3脚也就是头上单脚是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位 按具体图纸说了算

这图纸里面的三级管的123,画图人员不是按实物标的,我确定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 技嘉常用的 5VDUAL的控制图
工作状态:
EUP 正常的时候 ,

明白了,谢谢
再问下 C216 延迟电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谢谢
再问下 C216 延迟电路起到什么作用呢?

顾名思义 就是慢一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顾名思义 就是慢一点吧

C216若摘掉,则永远出不了5V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E:
C216若摘掉,则永远出不了5VDUAL?

"C216若摘掉,则永远出不了5VDUAL?"

的确是这样的,C216失容也是出不了,5VDUAL有个建立时间,毕竟后面是带容性的负载。
如果没有C216,5VSB经R2856 R2857分压,Q361基极从开始就是等于2.97伏左右,Q361发射极接的5VDUAL还没有建立,Q361导通,Q358的基极拉低,Q358导通-----------P_GATE为高电平,5VSB就转化不出5VDUA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216若摘掉,则永远出不了5VDUAL?

这个电路设计应该是防备5VDUAL有短路的状况,就算中途短路,Q361就会导通,Q358就通过Q14输出高电平P_GATE来关闭5VSB转化5VDUAL。

差不多类似USB防过流的道理,但USB检测过流是通过分压来获得3V左右的检测电压,如果跌进3V,主板就采取动作。这个是Q361的发射极接5VDUAL,当Q361的发射极跌低到2.4V吧,然后就关闭5VSB到5VDUAL的转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应该是防备5VDUAL有短路的状况,就算中途短路,Q361就会导通,Q358就通过Q14输出高电平P_GAT ...

这要分析电路了,一开始Q361是导通的,随时间的推移,1脚的电压(5VDUAL)会慢慢爬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分析电路了,一开始Q361是导通的,随时间的推移,1脚的电压(5VDUAL)会慢慢爬升.......

no  一开始根本不是导通的,开始一导通就等于瞬间关闭了5VSB到5VDUAL的转化,根本不可能有后面的事情了。

C216的作用就是延迟分压获得的3V,这个由C216充电常数来决定,肯定来说5VDUAL建立有个时间,而C216获得3V的分压也有时间,而这个正常情况下是Q361的发射极5VDUAL先到2.4V以上,这样C216电压到达3V也不会让Q361导通。

C216充电跟 5VDUAL的比较器比如393网络建立比较电压开启5VSB到5VDUAL的转化,还有5VDUAL输出上升速度慢半拍的。
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瞬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要分析电路了,一开始Q361是导通的,随时间的推移,1脚的电压(5VDUAL)会慢慢爬升.......

你电路分析肯定比我弱,你专业不是电子专业。

Q361从电路来说具有自锁的特性,导通一产生就永远关闭了5VSB到5VDUAL的转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电路分析肯定比我弱,你专业不是电子专业。

Q361从电路来说具有自锁的特性,导通一产生就永远关闭了 ...

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在摘掉C216后,Q361一开始就导通,随时间.....其1脚电压也会逐步抬升(即5VDUAL)。
推测:Q361如果完全导通, 2脚最终比3V小点(比如2.8V), 1脚电压2.1V, 3脚电压略高,比如2.2V。不过这很矛盾,1脚的对地电阻未知,不大可能刚好满足3脚的电压正好为2.2V。 所有Q361可判断是不完全导通,处在放大区,3脚电压这就很难说了。只能实测1脚的对地电阻来测算,比如也为8.2K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在摘掉C216后,Q361一开始就导通,随时间.....其1脚电压也会逐步抬升(即5VDUAL ...

你理解错了,“我说的是在摘掉C216后,Q361一开始就导通,随时间.....其1脚电压也会逐步抬升(即5VDUAL)。”

1脚电压根本不会继续逐步抬升的,因为5VSB到5VDUAL转化已经给关闭了,就不存在什么1脚电压也会逐步抬升,这个就是类似自锁,1脚电压要上升,就需要开启5VSB到5VDUAL转化,但你假设的“Q361一开始就导通”作用就是已经关闭了5VSB到5VDUAL转化。

这个Q361实际就是比较器,在预定时间(这个是一个动态比较,Vb在上升,Ve也在上升,只要Vbe比如大于0.65伏什么的就导通,然后电路就自锁),当然从C216的最终稳态值3V来说要求Ve肯定要大于2.4伏以上,这个可以做试验的,把发射极与5VDUAL断开,然后使用可调电压接到Q361的发射极来验证,先让发射极大于3V,然后向下调,只要发射极小于2.4伏以下,Q361一导通,5VDUAL再也不会有了。

而欧盟要求的ERP设计,电路上EUP_N一般是IO控制输出,ERP要节能,IO都是输出低电平,但这个也没有让Q361(检测5VDULA短路的管子)导通,而是让它截止而已,EUP_N低电平是拉低Q358的基极来关闭5VSB到5VDUAL转化。

你想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在摘掉C216后,Q361一开始就导通,随时间.....其1脚电压也会逐步抬升(即5VDUAL ...

Q361实际就是保护电源紫线的,在5VSB到5VDUAL转化过程中,5VDUAL有短路情况就关闭5VSB到5VDUAL转化。设计意图都是有短路情况就不可能又自动重新开启转化。

这个又不能像USB电路防短路那样用自恢复保险,因为VCC到5VDUAL转化电流提供更多,5VDUAL输出能力的跨度太大,自恢复保险不好选型。只能是USB_OC那样保护,如果有短路主板不是报警就是关闭。

Q361对VCC转化5VDUAL没有任何影响。